s7-200 通信 求助

楼主(2004-02-26):
小弟 最近在用PC向西门子200的QB0寄存写一个数3 用的是自由通信协议 (起始/地址/数值/效验/结尾) 其中地址是QB0 数值是3 但问题是 QB0 3都是ASCII码 在PLC内怎么变成 整数.

网友A(2003-12-28):
数字字符0至9的ASCII码是48至57,将QB0减48就可以了

网友B:
办法很多,进行ASCLL码转换,先检出数据,然后进行转化,那位老兄说的明白。

网友C(2004-02-26):
木鱼兄,可否说说是怎么通讯的?通讯协议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