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空载运行松下伺服电机也报过载错误?

楼主(2004-02-26):
我在调试松下msma系列1kw伺服电机(带有制动器),由于控制器部分没准备好,先利用伺服驱动器本身提供的试运转功能来试验电机能否运转正常。将电机的编码器接入伺服驱动器的相应端口,将四伏驱动器的u,v,w三端接入电机的对应端,由于做空载试验,暂时没有联接制动器的相应电路。 进入松下伺服的试运转功能后,电机开始运转,大约6-7秒后停止,报警显示是过载错误,关闭电源,重新试运转仍然出现同样的情况,而且渐渐感到电机外壳开始发烫。 以前,我调试一台松下小型电机(200w)时,出现过过载,当时发现是电机的u,v,w接触不良,后重新连接后解决问题,但这次测试了接线都很正常。 松下技术手册上建议的排除方法是增大加减速时间,但这样做之后,电机根本无法启动。又让增大增益,也不能奏效。我现在怀疑是否是制动器没有连接的故障,但也没有发现松下驱动中有关于是否使能制动器的参数。 希望,有这方面调试经验的各位朋友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2004-01-06):
你看看驱动器与编码器之间的连线是否正常?

网友B:
暂时没有联接制动器的相应电路当然不可以啦

网友C:
制动器的电源是否接上了?不接电源制动器始会终处在制动状态.另外检查编码器的Z与Z-线是否接反了.

网友D:
制动器没打开,加24v电源使抱闸松开才不会出现过载!

网友E(2004-02-26):
查查是不是UVW相序接错了。

网友F(2004-05-08):
嗯!是抱闸没打开!这样运转会损坏电机的。

网友G:
leslie_wei说得对制动器没打开,要损坏电机的。 跟Z与Z-线好像没关系

网友H:
制动器的作用就是抑制一定负载下电机的转动,不给制动器电源时制动器会抱住电机轴防止其转动,这时如果让电机运行就可能出现过载等情况。一般制动器电源端子与电机动力线端子在一起,建议查查电机外接端口说明。

网友I:
检查一下你的码盘接线是不是正确的,同时看看是用的什么型号的码盘线,有多远的传输距离,或者是你的电机码盘有坏的!如果编码丢失的话就可能出现大电流但是电机不动的现象!

网友J(2008-12-22):
UVW相序接错或是抱闸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