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MASTER K80S与HITECH触摸屏通讯问题,今天连线成功,数据传输还不行。

楼主(2004-02-26):
今天,我将HITECH触摸屏和K80S连接成功,(1)触摸屏和PLC都选择modbus master或modbus slave,我选择了slave,因为选主,plc那里还要写入读或写的命令,我闲那样太头痛,所以偷了懒,(2)连线方式触摸屏若选择9针(9孔)的com1,则HITECH-PLC:2-7,3-4,5-5,hitech端4、6短接,7、8短接,PLC端不再另短接了,触摸屏若选择34针(34孔)的com2,则HITECH-PLC:2-7,3-4,5-5,hitech端4、6短接,7、8短接,PLC端不再另短接了,连接后,线是通了,但HITECH仍报错,代码为0004,说我的触摸屏读错误,而且读到了未知内容,所以我明天还要把plc的io地址好好琢磨一下,希望上帝保佑!

楼主:
今天,利用bout指令把p的输入送入d区的某个地址的某位上,并利用p的两个输出点做送入d区是否成功的监控信号,结果发现送数成功。由此断定可以利用通讯协议,令触摸屏读取d区该地址的该位的状态,从而实现lg-plc与hitech之间的通讯。时间关系,今天没有时间测试了,下周一能见分晓。希望各位有兴趣的话,也来试一下,把结果拿到bbs来讨论。谢谢!

网友A:
我了解过了!在HITEC中选择LG PLC类型为200,因为K200S和K80S通讯协议是一样的。 另外选择COM1(9针)2-3,3-2,5-5就可以了 COM2(34)需要看看HITEC的说明书,我没有,查找TX,RX和GND 我提供一个电话0531-5566025是LG代理,他们用HITEC连接PLC成功案例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