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关电源?

楼主(2004-02-26):
不懂就问^_^ 我想了解什么是开关电源!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真笨!这个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做电源的?

楼主:
不是! 是就了不起啊,哼!估计也不知道

网友B:
开关电源主要是交流-直流-交流型。 先将电源通过整流变成直流,再通过开关元件,逆变为交流,很类似变频器。详细的可以与我联系:weiyixiao0604@sina.com

网友C:
说得对极了

网友A:
这叫误人子弟,开关只有AC/DC,DC/AC两种,会有什么AC-DC-AC吗!

楼主:
to 韦1笑 那开关电源这种变换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可以了解脉宽调制器方面的知识,对于了解开关电源很有用的

网友E:
to 細胞: 一笑說的是錯誤的,豪豪說的是正確的! 開關電源就是將AC轉為數個DC,供電給主版,硬盤,軟碟...等等! 所以有ATX(+5V/+12V/+3.3V/-5V/-12V/+5Vsb) 一般工控就用AT(+5V/+12V/-5V/-12V)電源即可! 不懂再說吧!

网友B:
我是说错了,不好意思! 我说的那个是UPS,不是开关电源,呵呵 误导楼主了,对不起! UPS的AC-DC-AC变换可以起到滤波、稳压作用,给控制系统提供“清洁”的电源。

楼主:
谢谢PRT KICK 韦1笑 另 DC/AC也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F:
主回路的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有升压和降压两种

网友A(2004-04-23):
呵呵,ups也是开关电源,是AC/AC,中间的DC是在停电的时候在供给电源的,好像都是48vdc的电压。dc/ac的电是开关电源,主要用于那些移动式设备上。另开关电源不是只起清洁作用的,主要是转换作用。对电进行精加工,是系统的心脏。

网友G:
豪君所言很对!ups也是开关电源,很多人忽略了。 AC-DC-AC变换是围绕作用做文章,但不仅仅只用此解决滤波、稳压问题。 功率管的开关是怎样控制的,空间矢量变换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脉宽调制和有什么不同,谁解释一下?越详细越好!变频控制算法怎样来设计规划?----熟练理解和掌握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你就对变频器,软动器有了根本性的掌握。相移键控与两者关系不大。

网友G:
发送丢包了,上面的脉宽调制和有 什么不同应为相移键控。

网友H:
to 细胞 变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频率(一般提高到几十kHz到几百kHz,有的还更高,线性电源为50Hz,即工频),有效减小变压器的体积,使得开关电源的体积和重量都可以得以大大减小,同时高频率还可以减小电源自身的功耗,所以开关电源效率一般都比较高,而且功率密度是线性电源没办法比拟的!!!

网友I:
CHBCHB的见解经典 细胞大哥这下知道什么叫“开关”电源了吧?

网友J:
如今的开关电源讲究的效率和尺寸大小,还有EMI等,工频机虽然苯,贵,效率低。但是稳定,所以还有很多工频机存在。提供效率就采用现在的高频转换咯,如UPS,UPS是可以高级智能化,自动保护,控制,管理等。主要还是因为单片机的效应。UPS也分多种,后备式,在线式,互动式等,又有功率,电压,频率等的要求而区别。bluk@net-star.com

网友K:
一台开关电源大体研发完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调试和测试了,那么我想请问各位,在测试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哪些指标呢?是不是满足客户要求就可以了?比如测试一下在某电压输入时的纹波还是?我实在是搞不清楚。 例如:我现在做的开关电源要求是: 输入电压:单相交流396±30% V 输出电压:直流110±1V 输出电流:最大80A 纹波系数: 1% 稳压精度:1% 限流精度:1% 我该怎么做测试?

网友K:
真的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A:
开关电源最主要测试项目是EMC:即ESD,EMI,SURGE,EMS,漏电流测试。这是安规方面的电气方面的主要是ripple and noise,主晶体的Vds波形,温度测试。其它电气测试项目一般容易调试。

网友L(2004-05-31):
我很想知道开关稳压电源在微机系统中的作用,各位同仁,谁能告诉我呀

网友M:
哎,看大家可怜。给你们上一课吧 教材去 www.ce-power.com www.wb-power.com

网友M:
开关电源设计知识介绍 开关电源设计 1 电子产品,特别是军用稳压电源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要考虑电源本身参数设 计,还要考虑电气设计、电磁兼容设计、热设计、安全性设计、三防设计等方面。因为任何 方面那怕是最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电源的崩溃,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电源产品可 靠性设计的重要性。   2 开关电源电气可靠性设计   2.1 供电方式的选择 集中式供电系统各输出之间的偏差以及由于传输距离的不同而造成的压差降低了供电质量, 而且应用单台电源供电,当电源发生故障时可能导致系统瘫痪。分布式供电系统因供电单元 靠近负载,改善了动态响应特性,供电质量好,传输损耗小,效率高,节约能源,可靠性 高,容易组成N+1冗余供电系统,扩展功率也相对比较容易。所以采用分布式供电系统可以 满足高可靠性设备的要求。   2.2 电路拓扑的选择 开关电源一般采用单端正激式、单端反激式、双管正激式、双单端正激式、双正激式、推挽 式、半桥、全桥等八种拓扑。单端正激式、单端反激式、双单端正激式、推挽式的开关管的 承压在两倍输入电压以上,如果按60%降额使用,则使开关管不易选型。在推挽和全桥拓扑 中可能出现单向偏磁饱和,使开关管损坏,而半桥电路因为具有自动抗不平衡能力,所以就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双管正激式和半桥电路开关管的承压仅为电源的最大输入电压,即使按 60%降额使用,选用开关管也比较容易。在高可靠性工程上一般选用这两类电路拓扑。   2.3 控制策略的选择 在中小功率的电源中,电流型PWM控制是大量采用的方法,它较电压控制型有如下优点:逐 周期电流限制,比电压型控制更快,不会因过流而使开关管损坏,大大减小过载与短路的保 护;优良的电网电压调整率;迅捷的瞬态响应;环路稳定,易补偿;纹波比电压控制型小得 多。生产实践表明电流控制型的50W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在25mV左右,远优于电压控制 型。 硬开关技术因开关损耗的限制,开关频率一般在350kHz以下,软开关技术是应用谐振原理, 使开关器件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状态下通断,实现开关损耗为零,从而可将开关频率提高到兆 赫级水平,这种应用软开关技术的变换器综合了PWM变换器和谐振变换器两者的优点,接近 理想的特性,如低开关损耗、恒频控制、合适的储能元件尺寸、较宽的控制范围及负载范 围,但是此项技术主要应用于大功率电源,中小功率电源中仍以PWM技术为主。   2.4 元器件的选用   因为元器件直接决定了电源的可靠性,所以元器件的选用非常重要。元器件的失效主要 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制造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造成的失效与工作应力无关。质量不合格的可以通过严格的检验加以剔除,在 工程应用时应选用定点生产厂家的成熟产品,不允许使用没有经过认证的产品。   (2)元器件可靠性问题   元器件可靠性问题即基本失效率的问题,这是一种随机性质的失效,与质量问题的区别 是元器件的失效率取决于工作应力水平。在一定的应力水平下,元器件的失效率会大大下 降。为剔除不符合使用要求的元器件,包括电参数不合格、密封性能不合格、外观不合格、 稳定性差、早期失效等,应进行筛选试验,这是一种非破坏性试验。通过筛选可使元器件失 效率降低1~2个数量级,当然筛选试验代价(时间与费用)很大,但综合维修、后勤保障、整 架联试等还是合算的,研制周期也不会延长。电源设备主要元器件的筛选试验一般要求:   ①电阻在室温下按技术条件进行100%测试,剔除不合格品。   ②普通电容器在室温下按技术条件进行100%测试,剔除不合格品。   ③接插件按技术条件抽样检测各种参数。   ④半导体器件按以下程序进行筛选:   目检→初测→高温贮存→高低温冲击→电功率老化→高温测试→低温测试→常温测试   筛选结束后应计算剔除率Q   Q=(n / N)×100%   式中:N——受试样品总数;   n——被剔除的样品数;   如果Q超过标准规定的上限值,则本批元器件全部不准上机,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在符合标准规定时,则将筛选合格的元器件打漆点标注,然后入专用库房供装机使 用。   (3)设计问题   首先是恰当地选用合适的元器件:   ①尽量选用硅半导体器件,少用或不用锗半导体器件。   ②多采用集成电路,减少分立器件的数目。   ③开关管选用MOSFET能简化驱动电路,减少损耗。   ④输出整流管尽量采用具有软恢复特性的二极管。   ⑤应选择金属封装、陶瓷封装、玻璃封装的器件。禁止选用塑料封装的器件。   ⑥集成电路必须是一类品或者是符合MIL-M-38510、MIL-S-19500标准B-1以上质量 等级的军品。   ⑦设计时尽量少用继电器,确有必要时应选用接触良好的密封继电器。   ⑧原则上不选用电位器,必须保留的应进行固封处理。   ⑨吸收电容器与开关管和输出整流管的距离应当很近,因流过高频电流,故易升温,所 以要求这些电容器具有高频低损耗和耐高温的特性。 在潮湿和盐雾环境下,铝电解电容会发生外壳腐蚀、容量漂移、漏电流增大等情况,所以在 舰船和潮湿环境,最好不要用铝电解电容。由于受空间粒子轰击时,电解质会分解,所以铝 电解电容也不适用于航天电子设备的电源中。 钽电解电容温度和频率特性较好,耐高低温,储存时间长,性能稳定可靠,但钽电解电容较 重、容积比低、不耐反压、高压品种(>125V)较少、价格昂贵。   关于降额设计: 电子元器件的基本失效率取决于工作应力(包括电、温度、振动、冲击、频率、速度、碰撞 等)。除个别低应力失效的元器件外,其它均表现为工作应力越高,失效率越高的特性。为 了使元器件的失效率降低,所以在电路设计时要进行降额设计。降额程度,除可靠性外还需 考虑体积、重量、成本等因素。不同的元器件降额标准亦不同,实践表明,大部分电子元器 件的基本失效率取决于电应力和温度,因而降额也主要是控制这两种应力,以下为开关   电源常用元器件的降额系数: ①电阻的功率降额系数在0.1~0.5之间。 ②二极管的功率降额系数在0.4以下,反向耐压在0.5以下。 ③发光二极管

网友N:
您们很少用电子负载?我这儿有博计的电子负载(prodigit.sm160.net)!可发邮件给:kuang_sz@hotmail.com

网友O(2005-04-26):
对于chbchb对于开关电源这种变换的目的我想问个问题:变换目的是为了提高频率。提高频率就是为了减小功耗?我感觉高频跟功耗没什么关系啊。开关电源效率高不是因为功率管处于导通和截至的工作状态,流过的电流小,所以功耗低,效率高的么?怎么还和频率有关系?谁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P:
请教各位: 外国电源两相110V线电压是220V,是否相当于我国的电压220V。是否可用于我国220V的电器?

网友Q:
开关电源是AC->DC和DC->DC吧。变频器内部的开关电源一般取直流侧电压,然后分成24V,12V,5V等几个电源。

网友R:
不是呀.韦一笑是简单说的.

网友S:
能讲的再清楚一点吗?HBY,

网友T:
回答施洋,提高频率是为了减少功耗,是说的在高频状态下,使用的变压器体积与工频变压器体积小了很多,工频电源在大功率下功耗主要是由变压器造成。开关电源在材料方面节省很多。 现在的工频电源一般在实验室用。

网友U(2005-06-24):
不懂就问没错,开关只有AC/DC,DC/AC两种

网友V:
DC/DC也是

网友W:
广意上说,改变了电源都叫做开关电源

网友X(2005-08-02):
通常意义上的开关电源(Switching Mode Power Supply)包括两个基本特性,一个是输出是直流,另一个是功率半导体器件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所以DC-DC变换器和器件工作在斩控方式的AC-DC变换器是开关电源,其中DC-DC高频开关电源的研究较多,Buck、Boost、正激式、反激式、推挽式、半桥式、全桥式都是D2D的拓扑。然而相控式AC-DC变换器就不是,变频器和UPS是DC-AC变换器也不是。

网友Y:
你可以这样理解"用半导体或其他器件以通断方式控制输出电压的叫开关电源”

网友X:
to 凯凯方: 晕~ 那UPS,变频器,相控可控硅整流器都成了开关电源了,用继电器控制输出电压的算不算? 只有AC/DC开关电源或DC/DC开关电源,而且器件必须做高频开关动作

网友X:
只有功率半导体器件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的直流电源才可以叫“开关”电源。

网友Z:
上面很多人所言差矣!所谓开关电源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电源来说的,由于随着功率要求的增大,传统的线性电源无论在成本、体积、还是效率上都不能与开关电源相媲美.其实,开关电源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称其为开关电源: (1)开关管必须工作在开关状态即工作在饱和与截止区域,而不是工作在放大区域 (2)开关管的开关速度必须是在高频状态 (3)输出必须是直流 由此可见,开关电源有两种:AC-DC,DC-DC.而UPS就不能成为称其为开关电源,所以紫荆兄说的才是正确的. 呵呵,不好意思,虽然说了这么多,还是有些浅陋,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Z:
特别须说明的是: UPS电源不是开关电源,大家一定不要误以为是开关电源. 常见的开关电源拓扑结构有BUCK,BOOST,BUCK-BOOST,CUK,半桥式、全桥式、推挽式等几种类型。 现在为了提高频率,相应地出现了ZVS,ZCS技术,可以将开关电源的功耗降到很低了

网友AA:
开关电源的晶体管有通合和关断状态;而线性电源的晶体管一直为通合状态. 线性电源的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因而发热量大,功率低,需要加大体积的散热片,但是输出纹波可以做得很小;开关电源的调整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因而发热量小,功率高,输出直流上会叠加较大的纹波,另外其开关管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尖峰脉冲干扰. 最简单常见的线性电源是变压器,整流管,电容滤波和78,79系列的稳压管构成.

网友AB:
高频开关电源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主电路    从交流电网输入、直流输出的全过程,包括:    1、输入滤波器:其作用是将电网存在的杂波过滤,同时也阻碍本机产生的杂波反馈到公共电网。    2、整流与滤波:将电网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为较平滑的直流电,以供下一级变换。    3、逆变: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变为高频交流电,这是高频开关电源的核心部分,频率越高,体积、重量与输出功率之比越小。    4、输出整流与滤波:根据负载需要,提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源。   二、控制电路    一方面从输出端取样,经与设定标准进行比较,然后去控制逆变器,改变其频率或脉宽,达到输出稳定,另一方面,根据测试电路提供的资料,经保护电路鉴别,提供控制电路对整机进行各种保护措施。   三、检测电路    除了提供保护电路中正在运行中各种参数外,还提供各种显示仪表资料。   四、辅助电源    提供所有单一电路的不同要求电源。   第二节 开关控制稳压原理       开关K以一定的时间间隔重复地接通和断开,在开关K接通时,输入电源E通过开关K和滤波电路提供给负载RL,在整个开关接通期间,电源E向负载提供能量;当开关K断开时,输入电源E便中断了能量的提供。可见,输入电源向负载提供能量是断续的,为使负载能得到连续的能量提供,开关稳压电源必须要有一套储能装置,在开关接通时将一部份能量储存起来,在开关断开时,向负载释放。图中,由电感L、电容C2和二极管D组成的电路,就具有这种功能。电感L用以储存能量,在开关断开时,储存在电感L中的能量通过二极管D释放给负载,使负载得到连续而稳定的能量,因二极管D使负载电流连续不断,所以称为续流二极管。在AB间的电压平均值EAB可用下式表示:    EAB=TON/T*E   式中TON为开关每次接通的时间,T为开关通断的工作周期(即开关接通时间TON和关断时间TOFF之和)。    由式可知,改变开关接通时间和工作周期的比例,AB间电压的平均值也随之改变,因此,随着负载及输入电源电压的变化自动调整TON和T的比例便能使输出电压V0维持不变。改变接通时间TON和工作周期比例亦即改变脉冲的占空比,这种方法称为“时间比率控制”(Time Ratio Control,缩写为TRC)。    按TRC控制原理,有三种方式:    一、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缩写为PWM)   开关周期恒定,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二、脉冲频率调制(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缩写为PFM)   导通脉冲宽度恒定,通过改变开关工作频率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三、混合调制   导通脉冲宽度和开关工作频率均不固定,彼此都能改变的方式,它是以上二种方式的混合。

网友AC:
大家都知道软开关技术吧,为什么软开关能降低功耗?还有就是IGBT 模块属于原开关吗?跪求!

网友AC:
对不起,我是说IGBT模块属于软开关吗?

网友AC:
大家都知道软开关技术吧,为什么软开关能降低功耗?还有就是IGBT 模块属于软开关吗?跪求!

网友X:
软开关是一种开关技术,不是具体的一个开关。 这种技术用于降低开关损耗和开关噪声。 根据开关元件开通和关断时电压电流状态,通常可分为零电压电路和零电流电路两大类。 根据软开关技术发展的历程可以将软开关电路分成准谐振电路、零开关PWM电路和零转换PWM电路。 每一种软开关电路都可以用于不同拓扑,可以从基本开关单元导出具体电路。

网友Z(2005-09-01):
to孙胜勇: 当晶闸管通断的时候,由晶闸管的开关特性曲线(你可以查阅一下有关电力电子方面的书籍,上面都有)可以看出,当晶闸管开通或关断的时候,其上面的电压和电流还有一个很大的重叠区域,那么它上面的损耗P=U*I是很大的;而当采用了软开关之后的开关元件开通和关断时电压电流状态----"零"电压\"零"电流,要么电压接近于零,要么电流接近于零,理想状态下为零,可以看出此时损耗就很低了.而什么时候电压为零,什么时候电流为零,取决于开关管是在开通时期还是关断时期.这就是所谓的零电压和零电流技术,即软开关技术. 浅薄之见,希望能够提出不对之处

网友AD:
看了唯一笑的发言,感觉就是误人子弟, 开关电源总体上说,应该是dc/dc变换 电源部分是交流的话,前面加一个ac/dc转换就可以了 因此,总的来说,是ac/dc/dc

网友Z:
开关电源总的说来,有DC-DC,AC-DC两种,前者基本已实现模块化,而后者到目前为止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还难以实现模块化.

网友AE:
请教个问题,有个称上的是美国的开关电源,一开就暴保险是,是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X:
电流太大。你选择的电源负载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AF:
大家讲的很好,有机会多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Z:
同意紫荆的看法, 你看一下你的电源是否与负载相匹配?

网友AG:
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H:
看了你们的发表真是受益非浅,我刚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都不怎么明白。这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各位高手,这电源拓扑结构是什么东西呢?我只在数据结构里见过。还有怎么判断开关电源控制模式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的?请各位能赐教,谢谢了

网友Z:
所谓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指的是开关元件和储能元件的不同配置.

网友AH:
谢谢前行的骆驼.那比如正激式\反激式\BUCK等的元件配置是怎么样的呢,能否提供些具体电路图.谢谢!

网友AH:
真张见识啊!在下刚上班 对好多东西都不明白!大家都说的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X:
各种基本拓扑随便找本电力电子电路方面的书都有原理介绍,具体的电路都是从基本电路演化而来的。

网友Z:
对,紫荆兄说的很对,随便找本开关电源的书籍就有介绍

网友Z:
我现在改行做工业电气设计了,已经不搞开关电源了,以前的图纸也不知道都弄到哪去了,很不好意思啊,backstreetboy(后街男孩)!

网友AI:
现在的AC-DC已经模块化了! 近日,MORNSUN公司推出一款模块化AC/DC电源,体积仅(L*W*H):36.5*21.95*14.35mm,目前为业界最小的模块化交直流电源转换器。 这款AC/DC模块体积小巧,工作温度范围宽: -40~+85℃;效率高达85%;MTBF>1,000,000小时;交直流两用;交流85~265V,直流110~360V。 微功率电源模块产品将继续向超小型的趋势发展,MORNSUN公司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将不断开发出更多高品质的新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 其它技术参数: 额定输出功率:2W 输出电压精度:典型值±1% 电压调整率:±0.2% 负载调整率:从10%到100%负载变化,最大±1% 温度漂移系数;0.02%/℃ 输出纹波及躁声:100mVp-p 讲的太啰索了!! 给你一个网起址:www.mornsun.cn,自已查去

网友AJ:
一知半解就乱讲。

网友AH:
前行的骆驼,你人真的很好诶,问你每个问题都认真的回答,真是谢谢你了.拓扑结构我已经借了本书找到了,算是明白了些,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AK(2008-01-14):
开关式稳压电源:
       交流电压经整流电路及滤波电路整流滤波后,变成含有一定脉动成份的直流电压,该电压进人高频变换器被转换成所需电压值的方波,最后再将这个方波电压经整流滤波变为所需要的直流电压。
       控制电路为一脉冲宽度调制器,它主要由取样器、比较器、振荡器、脉宽调制及基准电压等电路构成。这部分电路目前已集成化,制成了各种开关电源用集成电路。控制电路用来调整高频开关元件的开关时间比例,以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AL:
介绍一下具体东西

网友AM:
那开关电源是如何选型的呢?

网友AN:
开关电源是将DC通过PWM调制再整流滤波成DC

网友AL:
长见识了

网友AO(2011-03-24):
开关电源的滤波是不容易做好的。

网友AP:
简单的说,将交流220V电经过桥式整流,滤波变成直流300V,通过开关变压器初级到功放管,又通过该变压器次级的多组绕组输出各种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变成直流电压。关键是通过PWM(脉宽调制)来控制功放管(开关管)的导通程度,达到次级电压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