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连接到PC上?

楼主(2004-02-26):
欲在微机+通用操作系统+实时扩展这样一个平台上构建开放式数控系统,插补及运动控制均用软件实现,不采用运动控制卡,本人对硬件方面比较陌生,恳请相关领域的同志给以帮助:     1 运动控制方面需要哪些接口卡,伺服电机如何连接到PC上?     2 如何通过软件向伺服电机发脉冲?     3 编码器与伺服电机有什么关系,编码器又是如何连接到PC上的?     。。。。。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03-11-24):
1.伺服电机不可直接连接到pc,伺服驱动器(带232/485接口)可连接到pc. 2.运动控制卡/pc发出5v/3.6V的正反指令脉冲和指令方向给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转动. 3.编码器是监视电机的运转情况,属于反馈.不可直连到pc.

楼主:
弄线或者绳就可以了

网友B:
各位大侠,我还有几点问题,请指教: 编码器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到PC机上的? 有运动控制卡的时候还要用到驱动器吗?

网友C:
驱动器又称伺服放大器、伺服单元,内含DSP,有自己的算法,与伺服电机构成一个伺服驱动系统,完成一些整定、滤波、抑振、补偿、调整和监控等功能,接收来自上位的数字或模拟控制信号和来自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运转。如果上位有专门的编码器通道的话,可以从驱动器中将编码器信号采集过来,构成半闭环。

网友D:
嗯,楼上的 你是做驱动系统开发的吗? 香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公司有一台线切割机床,现在系统开机后,未执行开机运行命令,机子就会自动运行。上次断电前,是停至状态的。可以排除系统掉电保护的可能;另外,步进电机页经常丢步。机子使用了一年多 厂家过来修,也不怎么样,很讨厌,我是菜鸟,请各位大虾帮助!!谢谢

网友E:
RedCyber有USB接口的伺服驱动系统

网友F:
可以使用分频器分频,然后再检测

网友G:
各位说的都有些偏颇,“机械探戈”说的不对,dsp在运动控制卡中,不再伺服驱动器中,伺服驱动器是用来控制电机用的,也就是实现诸如,矢量控制,脉宽调制(pmw)等的功能,可以接受数字量或模拟量(模拟量多为-10v---+10v),opencnc说的需要哪些接口卡,最好使用运动控制卡,如果不用运动控制卡,可以使用i/o接口板,定时器,还有辐助的逻辑电路制成运动控制卡,这样可以实现简单功能,价格低廉。用软件向伺服电机发脉冲可以用汇编语言编写,语句很简单,mov dx,port / mov al 0h / out dx al/ mov al 01h/out dx al/ 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上升沿。vc++60中就可以调用汇编语言,编码器是接在电机“屁股”上的。pc要读编码器的信号必须要有转换电路,或者你可以将编码器接在串行口上,但是必须要编写软件支持串口的协议。这样做很麻烦。

网友H:
可以不用运动控制卡,利用485等方式与驱动器通信。 驱动器中的DSP是用来计算控制电机的程序的,当然也有用单片机的。 运动控制卡上有的使用DSP,还有用586的,或者一些专门的运动控制芯片。 如果不要求很高的精度,私下认为可以自己写插补程序。比如有师兄在没有插补功能的轴运动卡上实现了直线插补功能。

楼主:
软件支持串口的协议是什么呢?它是用什么语言来编写的,用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在此谢谢……

网友I:
看样子搂主使用的是伺服驱动单元的位置控制方式。 向驱动单元发送脉冲可以有多个途径,比如通用的i/o接口板。即使使用打印口也可以完成,前提是其他的开关量较少。阁下设计的是数控系统,看来还是选用i/o接口电路比较合理。 walker_jane说的脉冲输出方法可以实现,vc下的直接i/o函数是_inp()和_outp(),但是在NT和2000系统中,禁止直接进行i/o操作,尚需要其他的动态连接库。 即使采用伺服的位置控制方式,计算机一侧也需要进行坐标显示,除非你只显示指令位置而不显示机床位置,这样你还需要一块位置计数接口板,比如研华的PCL833。这种接口板的输入信号形式和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形式是完全对应的,你还可是设置是否采用4倍频。 其他同志们争论的DSP究竟是在伺服驱动单元中还是在控制卡中,我觉得对搂主的选型作用不大,二者都有可能,主要看选用的是什么牌子或什么型号的产品,都有处理器或控制器,只不过是功能和运算的速度不同罢了。 tianhui说的分频检测不知是什么样子的,是否可以说得更加详细一点?有时为了提高分辨率,更多采用倍频的办法,还能够对反馈脉冲进行整形和同步。

网友J:
修理安川SGMS-20A6A,紧急

网友K:
各位工控业的老大: 小弟刚入工控业,对伺服系统了解不深,请问各位什么是DSP?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E:
使用RedCyber的USB接口伺服驱动系统,可以不用运动控制卡,就可以在微机+通用操作系统这样一个平台上构建开放式数控系统,插补及运动控制均用软件实现,利用USB方式与驱动器直接通信,同时协议简单可靠效率高(传输层协议非常可靠,业务层协议很简单,效率高)

网友L:
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构成一个伺服驱动系统.在6ms内伺服电机起动到停止能运转一周吗。 各位大师,我有此点问题,请指教。

网友E:
在6ms内伺服电机起动到停止能运转一周?你是做变截面车床?

网友M:
pc 机必须有轴驱动模块,最好是与伺服电机相配套的模块。

网友N(2003-12-24):
用控制一台伺服控制器进行速度和位置控制,需用什么硬件作中间环节比较好?请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O:
我想知到完整的伺服系统到底包括那些构件? 请大师指教。谢谢! 帮帮雏鸟吧!

网友P:
完整的自动化系统应该包括一个控制卡,一个伺服驱动系统(包括电机和驱动器)然后是机械执行机构,当然还需要反馈了,一般是光栅尺反馈吧.我是这样的概念,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而且我们主要是做系统集成的,我们公司也做伺服电机和控制卡等的销售的,都是国外知名产品,希望以后大家多指教.如果需要这方面的产品,请与我联系. 023-61986771 重庆钧智自动化仪器控制有限公司 张勤

网友Q(2004-02-24):
opencnc: 其实,在伺服驱动器加一个简单的PLC就可达到你的要求了,这种最新的驱动器设计已经在我们公司完成了。我们称之为GPLC,就是在WIN95/NT操作系统下,用符合IEC1131-3标准的PLC语言来生成用于驱动伺服电机的功能过程设计。详细内容请访问HTTP://www.phase.com.cn的产品中心的运动控制平台AX-V.

网友R:
请教各位大师:我想在冲压机的滑块与模具的上模之冲头处获得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上模块与冲压机滑块一分开就产生.请教用哪种工控元件可以实现,且费用少!谢谢!

网友S:
各位大侠,小弟很想 学习一下USB接口的控制系统,不知哪里能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T:
那请问将PC、电动机、编码器连接好以后,用何软件控制速度、位置,如何进行程序编制?拜托那一位知道的指导我一下吧。拜托了

网友U:
如果开发数控系统,还是建议您采用板卡比较稳妥可靠。 如果你自己可以写算法,从成本考虑就没必要买专门的运动控制卡,我们有一片多功能卡你可以考虑考虑,之前我们也有你这样类似的客户。 该卡可以输出6路脉冲控制步进伺服电机,接收6路编码器信号,还有6路电压信号输入/输出及若干I/O,对你而言很实用。

网友V:
各位大虾!能否告之哪个网站提供伺服控制原理的资料?谢谢!

网友W: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T:
请问那一位大大可以告诉我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程序该用何种语言来编写?DSP,单片机,或是高级语言之类的?有没有地方提供直接的驱动程序下载啊?

网友X:
对于:微机+通用操作系统+实时扩展这样一个平台上构建开放式数控系统,插补及运动控制均用软件实现,不采用运动控制卡 这种方式是目前广为推崇的一种数控发展趋势,华中科大的“软芯片”理论,清华大学周凯的“集成PC数控”都是指的这种技术 在国外已经有了这种成熟的产品,如MIDL 的 OpenCNC系列数控产品,还有“海宝”系列,以及德国的PA系列 这些系统都是Windows NT + RTX构成的实时系统 去年我参观一家军工厂是看到过一台5坐标的大型激光加工中心,是进口Italy的产品,居然也是用的这种系统。sigh 软件方面应该很好处理,硬件方面如果构成伺服系统,需要: 1、AD DA转换卡,这个东西都做烂了,市面上很多,自己做也不难。 对于伺服电机控制,我个人倾向于采用模拟量控制,对于脉冲控制伺服,我是不太喜欢。这样对DA要求可能高一点,一般24位的DA片子应该可以满足了。AD转换可以不用,除非你想做线性输入,比方说手动线性调速。 2、数字IO卡,这个也是做烂了的东西,一般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用途:电机使能(这个还是有点用的),电机信号反馈(其实没多大用处),也可做编码器检测,还有就是一些手动信号啦 3、编码器采集卡:做闭环肯定少不了咯,找个1MHz以上的。目前我想做一个单独的编码器采集卡,就用LS7266 最简单的结构就是一个DA输出卡和一个编码器采集卡,将使能常闭, 做实验应该没问题了吧 目前我在尝试使用我们公司自己的运动控制卡: 摩信MCT8000F8开发一个这样的软数控系统,将下位运动控制卡作为一个纯粹的输入输出,上下位是用双端口RAM实现通讯的,上位机把每个伺服更新周期需要的输出数据放到双端口RAM,下位读到数据后执行DA和IO输出,同时通过双端口RAM反馈编码器,IO输入,AD输入等。插补放在上位进行,上位插补周期目前定为1ms,下位运算大大减少后,DSP负担减轻,下位时钟中断可大10um。 MCT8000F8下位是采用标准C语言编程的,对于下位的10um中断,我甚至可以再放一些算法到下位。整体伺服周期若能控制在0.1ms左右,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了。

网友Y(2004-05-12):
何谓伺服式直流无刷电机?用MC68HC16Z1单片机怎么实行控制?请各位大虾给于赐教。

楼主(2004-06-12):
有谁知道英国CT伺服驱动error97,error60错误代码的意思,   伺服的驱动程序用何种软件能打开,PC如何与伺服通讯? 谢谢!!!

网友Z:
各位前辈们,有谁了解DART(代顿)的产品,是美国的一个品牌,我们现在的一个客户指定要这个品牌的电机驱动器和齿轮电机,真是头疼,如有知道大陆这边有代理的请帮忙回复给我他们的联系方式,多谢了! ^ _ ^

网友AA(2004-07-30):
工空机测到的一个角度信号传到伺服系统实现准确定位,应该如何设计 gejunshou@yahoo.com

楼主(2004-11-03):
请教:研华pcl-833如何测试? 真诚期待您的关注.

网友AB:
何处有带计算机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e-mail: liujuna@public.lyg.js.cn

网友AB:
何处有带计算机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liujuna@public.lyg.js.cn

网友AC:
计算机能直接控制的多为驱动/控制器,驱动器的话就只能自己编程发脉冲,有时还要电气匹配。

网友E:
请所有关心REDCYBER的大虾,详细资料,请电话联系0755-33643798、33643784、81658285。 邮件太多,没有一一回复,实在抱歉。

网友AD:
各位精英现小弟遇一头疼的问题.我想写一些有关于线切割的论文,可知识水平有限,那位老大肯为小弟出谋划策!现谢了.....

网友AE:
建议用IPC通过现场总线CAN与驱动器通讯实现控制。通讯速率可达1Mbps

网友AF: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下!!对于多关节机器人控制方面应该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才能满足实时控制!!!谢谢大家!!!帮小弟出出主意!

网友AG(2004-12-23):
欲购REDCYBER 的USB交流伺服 找遍了WWW.QUANDIANJI.COM竟然找不到USB交流伺服厂家的电话或电邮外的联系方法

网友AH(2006-06-04):
用控制卡,加多个步进电机

网友AI:
六个关节的用永宏PLC来控制应该差不多了,永宏PLC发出脉冲有
920K/S和120K/S  及20K/S 一台主机可控制伺服四轴正反转!!采用多机通信方式!!SMT电子元件插件做过!!沟通:QQ:450617666

网友AJ(2008-03-29):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带有串口的驱动器就可以直接利用PC机发出指令控制电机?
若驱动器不带串口,是不是还需要运动控制卡,PC机发出指令给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再连驱动器,最终控制电机?

网友AK:
是不是带有串口的驱动器就可以直接利用PC机发出指令控制电机?
还要看厂家是否开放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