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响应慢,求助!

楼主(2004-02-26):
我司使用台达HITECH的PWS—1711STN触摸屏时发现触摸屏的响应速度很慢,主要表现为①翻页时画面更新速度慢;②操作画面上的触摸按钮响应慢;③画面上使用了数值显示,刷新速度很慢。我们使用的PLC是OMRON的CQM1H—CPU51,程序约2000步,RS232通信,波特率9600,请有应用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该如何改进! 邮箱:mxqfnw@vip.sina.com。先谢谢大家!

网友A(2002-10-25):
你看控制区有没有设置好,(是否超过范围、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还有OMRON的波特率也有可能要比9600高一些,实在不行,你在WIN98环境下试一试,说不定就行了。(2002-10-25 15:31:46)

网友B:
HITECH PWS-1711STN的主板采用的是8088的单片机,而EASYVIEW采用的是INTEL公司的32位CPU,如果你感兴趣,请电0755-83443558 赵生,我们将解决你的烦脑

网友C:
我公司的很多客户用PWS1711反映相当不错,你有可能买到了水货,与供销商联系一下,或直接与当地中达公司联系。 也可与我联系。 E-MAIL:ZENG20.21cn.com

网友D:
HITECH可以对每个画面指定读写区, 速度会快很多,你可以试试。 BYB0318@sina.com.cn

网友E:
武汉有一家卖EASYVIEW触摸屏的,价格还不错,有空可联系, 13098833530

网友F(2004-02-26):
请问BYB0318: 这个直接读写区是PLC里面的,还是触摸屏的内存呀!

网友G:
你的设置不和次,再看噶子,应该好着呢???

网友H(2004-04-24):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

网友I:
解决办法   1.可以对每个画面指定读写区, 2。更改波特率19200

网友J(2005-09-09):
HITECH人机是罗升的,台达人机型号为DOP系列。

网友K:
HITECH的速度本来就不快,如果你的画面比较多的话,反应肯定会慢一些的; 价格能承受的起的话用SIEMENS、三菱或DIGITAL,不过价格肯定会是HITECH的2~3倍;

网友L:
试一下真正的台达人机DOP系列吧,体会一下飞一般的感觉! 5.7" ARM9 CPU, 202.8MHz ,32bit处理器; 支持usb上下载; 2 個COM口同时接不同品牌控制器:com1支持RS232, com2 支持RS232/422/485; 支持SMC 卡功能;

网友M:
你看控制区有没有设置好,(是否超过范围、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这个说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