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护

楼主(2004-02-26):
我的变频器富士P9S 30KW发生故障:显示屏显示OLU和OC3。为过负载和恒速中过电流,而变频器所带电机为22KW,负载为抽油机,经过复位和初始化故障不能够取消。用万用表测量后输出三相和变频器内部没有任何短路现象!

网友A(2003-11-24):
可能制动单元损坏,制动电阻烧坏。 制动单元,电阻选小了。

楼主:
制动电阻已经量过,没有任何问题?谢谢!

网友A:
故障已不可复位?

网友B:
输出是否不平衡?电流多大?

网友C:
如果通电即有上述显示,同时不能够听到内部接触器吸合—主控板应该坏了!

网友D: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楼主:
我的变频器富士P9S 30KW发生故障:显示屏显示OLU和OC3。为过负载和恒速中过电流,而变频器所带电机为22KW,负载为抽油机,经过复位和初始化故障不能够取消。用万用表测量后输出三相和变频器内部没有任何短路现象!    经查,变频器除三个风机正常之外,变频器本身在报警,电磁接触器没有吸合,我跟富士厂家联系后,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求各位专家多多指教,急!

楼主:
我的变频器富士P9S 30KW发生故障:显示屏显示OLU和OC3。为过负载和恒速中过电流,而变频器所带电机为22KW,负载为抽油机,经过复位和初始化故障不能够取消。用万用表测量后输出三相和变频器内部没有任何短路现象!    经查,变频器除三个风机正常之外,变频器本身在报警,电磁接触器没有吸合,我跟富士厂家联系后,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求各位专家多多指教,急!根本就没有输出!

网友E:
交流接触器没有吸合就不要再带载试机啦,否则把充电电阻也烧掉!你可以拆掉电机线空载运行,如果故障消失,肯定是交流接触器故障:1,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的自藕变压器坏了。2,控制线圈的中间继电器坏了。3,控制继电器动作的控制板坏了。除此,检查一下霍尔传感器。如果还不行,或是抽油滑块(平衡块)没有变动,即负载没有波动,你准备更换主回路的电解电容啦。

网友E:
问几个问题:1,现在是不是在加速过程中出现此现象?2,是不是故障显示一直存在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消除?(重新上电,或是外部复位?)如果是1,请按照上述方法解决,是2,请联系厂家更换主板(前提是主回路元器件没问题,否则你再去买一台吧。)我的号码:0755-26433608 小夏

网友F:
试一下不接电机,启动5HZ,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也可直接给我电话:020-88281886

网友G(2004-02-26):
我设计我们水电站的低压气机,我采用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后,我确定我没画错图,也没接错,可投入运行后,交流接触器总是振动很大,而且响声也大,指示灯也有点闪动,为什么呢?请各位高手们给与指导一下!

网友H:
过流故障如不能复位,驱动板,GTR模块有故障。请仔细查。

网友G: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