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和PCS7能在win200下安装吗?

楼主(2004-02-26):
我想在win2000下面安装STEP7和PCS7系统,可是总显示“错误的操作系统”,有最新版本解决吗?

网友A:
STEP7的软件,我在2000下运行的很正常呀你的STEP7是什么版本?PCS7我没用过不清楚。而且STEP7我在XP下也运行过。

网友B:
step7可以在win2000下安装。 用step7的文件夹下的一个setup安装就可以。如果用上一级的自动运行程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试过。我用的就是win2000安装。

网友C:
wincc5.0 sp2和step75.2 sp2可以同时安装在win2000 sp3下么?? 具体说下步骤么???

网友D(2009-01-16):
pcs7只能在英文版下,而step7可以运行在中文版下,step7单单不能创建pcs7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