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方案求助

楼主(2004-02-26):
如果有一套系统共有20台11KW的电机,9台2.2kw的电机,如果采用逐台单机直接启动,是否合适如果可以,变压器功率应为多少。如果采用降压启动在考虑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那种方案合适。

网友A:
何需降压起动?

网友B(2004-06-20):
这麽多的电机在依次起动时总归是要有一定的影响的,2.2KW9台可以直接通过控制系统逐台起动,11千瓦的可以考虑用固态软起动器依次起动,4台软起动器足以,用国产的软起造价大约15000,进口的大约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