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棒性

楼主(2004-02-27):
请教:在自动控制中,要“鲁棒性”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英文robust的音译。是健壮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负载的参数有教大的变化,系统还能保持稳定

网友B:
鲁棒性就是说系统对环境或参数变花不敏感,也就是说:参数变花不影响系统运行

网友C(2005-08-16):
鲁棒性,问题提的好,大侠讲的也好

网友D:
鲁棒性,应该就是稳定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