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用灯泡作假负载吗?

楼主(2004-02-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呀,注意用三个同功率的呀,星形接法

网友B:
380V输出则两个串就可以。

网友C:
灯泡怎么选?

网友B:
60W-100W

网友D(2006-07-05):
用电炉子也可以.还可试负载效果.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另外用加热的办法,还可以模拟现场的高温环境.

网友E:
有意思,洗耳恭听!!

网友F:
变频器说明书上讲的可是只能在三相异步电动机上使用呀?看说明书了吗---各位!

网友G:
 李春发:      380V输出则两个串就可以。60W-100W
               表示怀疑??????????????????????

网友B:
理解错误!

网友B:
我所说的假负载是拿来限制直流回路的电流!

网友D:
用电炉子我以试过多次,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并联上一个小电机(三相)以便检测转速调速效果.  交流 :0543-3888212    13181000531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