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技术在风机、泵类应用中的节能分析

楼主(2004-02-27):
变频调速技术在风机、泵类应用中的节能分析 一、引言 在工业生产和产品加工制造业中,风机、泵类设备应用范围广泛;其电能消耗和诸如阀门、挡板相关设备的节流损失以及维护、维修费用占到生产成本的7%~25%,是一笔不小的生产费用开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节能降耗业已成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八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变频调速技术,正是顺应了工业生产自动化发展的要求,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智能电机时代。一改普通电动机只能以定速方式运行的陈旧模式,使得电动机及其拖动负载在无须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即可以按照生产工艺要求调整转速输出,从而降低电机功耗达到系统高效运行的目的。 八十年代末,该技术引入我国并得到推广。现已在电力、冶金、石油、化工、造纸、食品、纺织等多种行业的电机传动设备中得到实际应用。目前,变频调速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电力传动技术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卓越的调速性能、显著的节电效果,改善现有设备的运行工况,提高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和设备利用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等优点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而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综述 通常在工业生产、产品加工制造业中风机设备主要用于锅炉燃烧系统、烘干系统、冷却系统、通风系统等场合,根据生产需要对炉膛压力、风速、风量、温度等指标进行控制和调节以适应工艺要求和运行工况。而最常用的控制手段则是调节风门、挡板开度的大小来调整受控对象。这样,不论生产的需求大小,风机都要全速运转,而运行工况的变化则使得能量以风门、挡板的节流损失消耗掉了。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控制精度受到限制,而且还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和设备损耗。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设备使用寿命缩短,设备维护、维修费用高居不下。 泵类设备在生产领域同样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提水泵站、水池储罐给排系统、工业水(油)循环系统、热交换系统均使用离心泵、轴流泵、齿轮泵、柱塞泵等设备。而且,根据不同的生产需求往往采用调整阀、回流阀、截止阀等节流设备进行流量、压力、水位等信号的控制。这样,不仅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管路、阀门等密封性能的破坏;还加速了泵腔、阀体的磨损和汽蚀,严重时损坏设备、影响生产、危及产品质量。 风机、泵类设备多数采用异步电动机直接驱动的方式运行,存在启动电流大、机械冲击、电气保护特性差等缺点。不仅影响设备使用寿命,而且当负载出现机械故障时不能瞬间动作保护设备,时常出现泵损坏同时电机也被烧毁的现象。 近年来,出于节能的迫切需要和对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加之采用变频调速器(简称变频器)易操作、免维护、控制精度高,并可以实现高功能化等特点;因而采用变频器驱动的方案开始逐步取代风门、挡板、阀门的控制方案。 变频调速技术的基本原理是根据电机转速与工作电源输入频率成正比的关系: n =60 f(1-s)/p,(式中n、f、s、p分别表示转速、输入频率、电机转差率、电机磁极对数);通过改变电动机工作电源频率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变频器就是基于上述原理采用交-直-交电源变换技术,电力电子、微电脑控制等技术于一身的综合性电气产品。 三、节能分析 通过流体力学的基本定律可知:风机、泵类设备均属平方转矩负载,其转速n与流量Q,压力H以及轴功率P具有如下关系:Q∝n ,H∝n2,P∝n3;即,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以一台水泵为例,它的出口压头为H0(出口压头即泵入口和管路出口的静压力差),额定转速为n0,阀门全开时的管阻特性为r0,额定工况下与之对应的压力为H1,出口流量为Q1。流量-转速-压力关系曲线如下图所示。 在现场控制中,通常采用水泵定速运行出口阀门控制流量。当流量从Q1减小50%至Q2时,阀门开度减小使管网阻力特性由r0变为r1,系统工作点沿方向I由原来的A点移至B点;受其节流作用压力H1变为H2。水泵轴功率实际值(kW)可由公式:P =Q·H/(η c·η b)×10-3得出。其中,P、Q 、H 、η c 、η b 分别表示功率、流量、压力、水泵效率、传动装置效率,直接传动为1。假设总效率(η c·η b)为1,则水泵由A点移至B点工作时,电机节省的功耗为AQ1OH1和BQ2OH2的面积差。如果采用调速手段改变水泵的转速n,当流量从Q1减小50%至Q2时,那么管网阻力特性为同一曲线r0,系统工作点将沿方向II由原来的A点移至C点,水泵的运行也更趋合理。在阀门全开,只有管网阻力的情况下,系统满足现场的流量要求,能耗势必降低。此时,电机节省的功耗为AQ1OH1和CQ2OH3的面积差。比较采用阀门开度调节和水泵转速控制,显然使用水泵转速控制更为有效合理,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 另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阀门调节时将使系统压力H升高,这将对管路和阀门的密封性能形成威胁和破坏;而转速调节时,系统压力H将随泵转速n的降低而降低,因此不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从上面的比较不难得出:当现场对水泵流量的需求从100%降至50%时,采用转速调节将比原来的阀门调节节省BCH3H2所对应的功率大小,节能率在75%以上。 与此相类似的,如果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变泵类、风机类设备转速来控制现场压力、温度、水位等其它过程控制参量,同样可以依据系统控制特性绘制出关系曲线得出上述的比较结果。亦即,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变电机转速的方法,要比采用阀门、挡板调节更为节能经济,设备运行工况也将得到明显改善。 四、节能计算 对于风机、泵类设备采用变频调速后的节能效果,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计算: 1、根据已知风机、泵类在不同控制方式下的流量-负载关系曲线和现场运行的负荷变化情况进行计算。 以一台IS150-125-400型离心泵为例,额定流量200.16m3/h,扬程50m;配备Y225M-4型电动机,额定功率45kW。泵在阀门调节和转速调节时的流量-负载曲线如下图示。根据运行要求,水泵连续24小时运行,其中每天11小时运行在90%负荷,13小时运行在50%负荷;全年运行时间在300天。 则每年的节电量为:W1=45×11×(100%-69%)×300=46035kW·h W2=45×13×(95%-20%)×300 =131625kW·h W = W1+W2=46035+131625=177660kW·h 每度电按0.5元计算,则每年可节约电费8.883万元。 2、根据风机、泵类平方转矩负载关系式:P / P0=(n / n0)3计算,式中为P0额定转速n0时的功率;P为转速n时的功率。 以一台工业锅炉使用的22 kW鼓风机为例。运行工况仍以 24小时连续运行,其中每天11小时运行在90%负荷(频率按46Hz计算,挡板调节时电机功耗按98%计算),13小时运行在50%负荷(频率按20Hz计算,挡板调节时电机功耗按70%计算);全年运行时间在300天为计算依据。 则变频调速时每年的节电量为:W1=22×11×[1-(46/50)3]×300=16067kW·h W2=22×13×[1-(20/50)3]×300=80309kW·h Wb = W1+W2=16067+80309=96376 kW·h 挡板开度时的节电量为:W1=22×(1-98%)×11×300=1452kW·h W2=22×(1-70%)×11×300=21780kW·h Wd = W1+W2=1452+21780=23232 kW·h 相比较节电量为:W= Wb-Wd=96376-23232=73144 kW·h 每度电按0.5元计算,则采用变频调速每年可节约电费3.657万元。 某工厂离心式水泵参数为:离心泵型号6SA-8,额定流量53. 5 L/s,扬程50m;所配电机Y200L2-2型37 kW。对水泵进行阀门节流控制和电机调速控制情况下的实测数据记录如下: 流 量L/s 时 间(h) 消耗电网输出的电能(kW·h) 阀门节流调节 电机变频调速 47 2 33.2×2=66.4 28.39×2=56.8 40 8 30×8=240 21.16×8=169.3 30 4 27×4=108 13.88×4=55.5 20 10 23.9×10=239 9.67×10=96.7 合计 24 653.4 378.3 相比之下,在一天内变频调速可比阀门节流控制节省275.1 kW·h的电量,节电率达42.1%。 五、结束语 风机、泵类等设备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实现节能运行是我国节能的一项重点推广技术,受到国家政府的普遍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39条就把它列为通用技术加以推广。实践证明,变频器用于风机、泵类设备驱动控制场合取得了显著的节电效果,是一种理想的调速控制方式。既提高了设备效率,又满足了生产工艺要求,并且因此而大大减少了设备维护、维修费用,还降低了停产周期。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十分明显,设备一次性投资通常可以在9个月到16个月的生产中全部收回。 (结束)

网友A(2003-05-15):
能把图整出来吗?或EMAIL全文给我好吗?先谢谢了!!! linaigang@xmgd.com

网友B:
我也要一份,谢谢! ge-yan@sohu.com

网友C:
我也要一份,谢谢!

网友D:
谢谢!麻烦给我来一份,chenxl115@163.net

楼主:
我公司现有14台30KW的排风机想进行节能改造。但排风量不能减少不知有哪位大侠能做?

楼主:
北京景新电气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ABB和SIEMENS指定的系统集成商,提供ABB,SIEMENS系列电气传动产品。公司的产品已成功广泛地应用于冶金、矿山、造纸、机械、建公司拥有完善的制造体系、检测设备、演示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和周密的培训计划。于1999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2001年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 我公司在风机泵类改造中有大量实践经验和业绩,在传动领域中有独到经验,精湛的技术,高质量的产品,真诚服务于广大用户,赢得了广大用户的高度评价和信赖。公司将依托资金雄厚、政策优惠,人才鼎盛、技术精湛、产品创新来占据市场优势。 王玉甲 010-63853492转8010 wangyujia@mail.5322.com

网友E(2003-07-17):
来一份可以吗?我有好的也给你。

楼主:
我有ABB的节能计算软件,用excel编的。带使用说明压缩后320k。 有ABB变频器及电机选型的软件,32M 。可以从ABB网站上下来。

网友F:
高压风机变频控制也如此吗

网友G(2003-08-23):
其实冷眼兄提供的都是些理论上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节能效果,所谓的“电流随转速的下降以平方的关系下降,功率随转速的下降以立方的关系来下降”这在实际应用中是很难有的,据我们用变频器改了很多风机和泵类的经验,实际上带上负载后的泵和风机的特性几乎都接近恒转矩曲线,即转速下降,电流降得很少。以我们改过的一台四吨锅炉的引风机为例,本为六吨炉设计,但实际按四吨炉使用,风门开度为50%,电流为50A,改造后全部打开风门,用变频器把频率调到40HZ左右(不能再低,再低炉膛负压就不够了),实测电压为290V,电流为45A,用有功电度表测量实际的省电率才24%,和理论值差多少大家可以自己算算。

网友H:
也给我来一份 dianlitong@etang.com

楼主:
请问楼主;当风机不能调时,但其实际工作电流与额定电流相差很大时能节能吗?能把流量-转速-压力关系曲线如下图给我来一份吗?谢谢楼主!

网友I:
广东容济: 这就是风机泵类的变频与失量变频的区别。

网友J:
楼上,能说得更明白些吗?

网友G:
zhengzheng: 其实也不是变频器的性能的问题,矢量变频器并不能创造能量,能量是守恒的,系统本来就只能省那么多电,加什么都没有用的`风机和泵在很多负载场合之所以不体现平方负载特性,是个复杂的情况,很多时后和阻力有关系,这就涉及到机械管路或风叶的设计和使用问题了,和电气传动没有太大关系。只不过是矢量变频精度高了些,如果是四象限的在负载变动较大的场合它会回馈一点电而已,但它的发明不是为了省电其实也比普通的变频省不了多少,回馈的那部分电还会引起电网的波动,对电网产生干扰,它主要是为了提高交流调速水平满足生产工艺而出现的,而且价格高悬,如果用在风机和泵类场合那是大材小用,当然如果造价降下来是另当别论

楼主:
我要包括图片的文章。谢谢! wlqiu@mail.dfminfo.com.cn

网友K:
冷眼观瞧: 你说的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仅仅是理论上的东西,在实际情况中是不科学和准确的,我建议你看一下我们公司的网站,技术论文栏目的文章:如何准确确定泵站的节电潜力,我想对你是有一定益处的。

网友I:
广东容济: 风机泵类的变频有平方负载方式的设定,对大多数风机泵类的设备按此方式的设定是可节电的,比V/F方式要节电多,怎么与变频器没关系呢?好的变频其低频特性好,矢量变频器的好坏与其低频特性是重要的指标之一。矢量变频器控制风机泵类设备不一定有风机泵类的变频省电,除非设成平方负载方式。 风机泵类的变频针对的风机泵类的设备的特点,与恒转矩是两个不同的特点。恒转矩负载在轻载时可以超频,风机泵类的变频只能在工频下运行,要区别对待。

网友G:
zhengzheng: 风机泵类的变频是有平方负载方式的设定,但并不代表按此方式设定了就省电,因为负载本身不遵从平方特性了,接近了恒转矩,即马达一定要大电流才能转动,变频器设定了也改变不了负载的特性,另外也有一点想纠正:你说的所谓变频器有平方负载方式的设定其实是V/F方式的一种,另外还有一种是恒转矩,两种只不过是V/F的大小不一样而已,说比V/F省电是自己跟自己比较。不管是何种变频都可以超频调速,只不过是超了以后是恒功率调速而已。

网友I:
广东容济: "你说的所谓变频器有平方负载方式的设定其实是V/F方式的一种" 我没说不是,但明明可以用2次幂,3次幂的非要用1次幂的方式,当然不能挖潜了。 还有引风机,循环泵是有工做性制决定的而不是恒转矩。压缩机和传送带才属恒转矩。字面理解,恒转矩要求力矩要足够,引风机,循环泵起动时不需多大力矩还是恒功率。恒功率只能工频下调速,就是随这转速的升高,功率成二次,三次的增加,恒转矩只要不超出额定功率,可以超频。 你上面的引风机实列不能说明引风机是恒转矩,而是工作效率上不能要求在低频上运行,与恒转矩低频运行电机发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引风机低频运行是不可能发热烧毁,但不代表不附和平方负载方式的方式。你的阀是全开,但你的给定值高了,你的给定值相当一个电子阀代替了机械阀,实际需要的最低风压决定了阀的开度这是死的,机械的取掉了,给定值来替代,节得是机械阀门上的风阻的电(有功)和大马拉小车(无功)。

网友L:
各位朋友:真要做节能的不妨到www.chinaiao.com.先浏览一下,该公司是国内唯一专业做泵站(风机)节能的公司,公司“泵站目标电耗节能技术”被列为“2003年国家科技成果重点计划推广项目”(编号141461)也许对您有帮助。

网友M:
麻烦大虾。给我来一份 zhangwei_jy@163.com

网友N:
请问30kw的负压风机,由于目前负压只有520mmAq(请问这是什么单位),与650mmAq有一定差距,我们想进行变频改造,但不知道一般电机能否长时间运行于60Hz左右?还有,30kw电机改变频后,是否不再需要星型--三角形启动?

网友O:
其实,楼主和容济都没有错,只是楼主是纯理论的计算,而容济则从实际经验出发。楼主的计算是以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的,但实际上大多数的系统是对压力有要求的,不能单单考虑流量。就像容济的例子,为了保证所需的压力,就不得不增大流量;要既保证流量又保证压力,就得调整管路特性,再引入损耗和操作复杂性。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得到楼主的计算条件的,也就达不到他的那种节能效果。当然毕竟有一定的节能效果是应该肯定的。

网友O:
dede: "520mmAq"应该是“520mmAg"吧?压强(俗称压力)的单位”毫米汞柱)。提升压力的方法有多种,比如增大风阻。变频改造后,不需要星--三角启动。

网友P:
各位大虾:你们都是搞风机、泵类节能的高手,在下也是从事节能方面的工作的,在风机节能改造中曾经碰上这样一个间提,希望各位节能高手帮忙出谋献策。谢谢!(风机型号R604、电压380v、额定电流398A、实现工作电流190-210A、月耗电量82000度左右。风机用于直径3.2的水泥立窑煅烧供风,该风机风门全开,在生产过程中几乎很少打开放风阀门。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节能方法?效果能达到多少?)

网友G:
zheng zheng: 调成2、3的效果和1次幂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不信你可以找个锅炉做实验,我只是讲到我碰到的大部分情况接近恒转矩并不是说它是恒转矩,即电流值随转速的下降其下降幅度很小,老九也对此做了分析了。另外马达一出厂,它的最高功率是变不了,就象汽车一样,它发动机的最大马力是固定的,调整挡位是恒功率调速,P=FV,理论上任何三相交流马达都可以超频,只不过是F变小,P不变而造成V变大

网友G:
XIARI100:你这种风门全开的情况最好不要去搞什么节能,风险很大,顶多节了点无功,客户又看不到效果,搞了会让你骑马难下的!

网友Q:
您好我也要一份包括图片的文章。 非常感谢!!!

网友Q:
对不起忘打地址了 friend007@163.com!

楼主:
请教各位:泵和风机加变频调速控制器以期节能那么泵和风机以什么方式向变频调速器提供反馈信号谢谢

网友G:
很多场合都是开环控制的,如果有可能可以用压力传感器,风速传感器等等

楼主:
to:广东溶剂 我觉得你对矢量变频器在风机水泵上应用还不是很熟悉。你要是矢量变频器主要是以电机磁通为控制对象,所以他可以在低频时保持电机磁通量基本不变,它的低频力矩就比V/F控制方式好多拉。 而在风机水泵上由于它的平方力矩特性,对低频力矩没有什么要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变频器它有个自动节能运行功能就是针对此类负载。电机在低频时可以工作在弱磁通状态不会影响实际运行。那么它的电流当然就比矢量控制小得多。不信你重新调整你的变频器参数试试。

网友R:
李惠锋,你的表述不错,请问阁下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O:
有人老拿节能招摇撞骗,结果没骗信别人,先把自己给骗信了。

网友G:
李惠峰: 我不管理论上哪种先进:是V/F的还是失量控制或是直接转矩控制,它在实践上都有很多问题。 在这些理论上玩数学游戏都是可行的,我在这里也并不是否认这些理论的正确性,我这里只不过是针对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来做些有“市场意义”的探讨而已,象不管是节能也好,变频器应用也好,出发点应该是在市场是在实际运用而不是纯理论,没有市场意义的东西至少目前在当今这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工程人员是来说是很难谈到有用的。60-70年代很多控制理论已经是很成熟的,象大学里学的《现代控制理论》《过程系统控制理论》等等都不是说不先进,而是如何实现起来较难而已,比如解决大纯滞后的史密思预估法,你在实际中见过有几个温控系统应用上了? 其实我调过你提到的“自动节能运行”的参数,也没有见到理论上讲的那样效果,讲到不影响运行是假的,最起码调了它反映慢了,实际和理论上的差别在很多场合是很大的,你讲到的“低频弱磁通运行”,其实就是所谓的自动节能运行,很多国内现在吹得很厉害的节电器就是靠这招,但也存在应用推广上的问题我在:”关于节电器的工作原理”那里有讲到,主要还是功率因子的问题

网友S:
“自动节能运行”这个参数我从来都是禁用,我在调试变频器过程中最怕的就是什么都不明白而又自己为事的老板。

网友T(2003-11-30):
能把图整出来吗?或EMAIL全文给我好吗?先谢谢了!!!

网友U:
麻烦大虾。给我来一份   zhaoguilin@126.com

网友V:
你这样的计算方法是不是在和用户开玩笑的?你是不是做了很久的销售呀?

网友W:
能把图整出来吗?或EMAIL全文给我好吗?先谢谢了, aiquanjun@sohu.com

网友X:
我要包括图片的文章。谢谢!

网友Y:
变频器的频率与电机输出的功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Z(2004-01-05):
这位大哥,这篇文章已经在各处转载了很多次了,拜托下次抄袭的时候有点新意,谢谢

网友AA:
大虾们下午好!我在调一台90kw水泵时到了40hz电流振荡,50hz时电流直往上升(阀门从50 /100 往上调时)最大到250A,阀门才开到60/100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B:
管路振荡产生谐振

网友AC:
Xiari100: 你好! 使用变频器和相关的检测仪器,就能达到你所要得效果。一年内就能收回成本,内蒙古红城水泥厂就是有我公司给改造的。成本早已收回。 单 位:沈阳英德尔电子有限公司   电 话:024-23908680 81685017   传 真:024-23991031   联 系 人: 陈 卓

网友AC:
沈阳英德尔电子有限公司是中国自动化学会电气自动化专委会团体会员单位,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控制系统与装置专委会团体会员单位;是面向工业自动化领域中的变频调速器、可编程序控制器及智能控制系统等方面应用的高科技术民营企业;是一支由多名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和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的项目开发、产品推广和工程实施队伍,已在建筑、电力、石油、化工、冶金、机床、纺织机械、汽车、酿酒、制药等行业完成了多项配套工程和设备改造项目。由于技术成熟、收费合理、信守合同,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沈阳英德尔电子有限公司市场部向您提供质优价平的控制设备以及器件;工程部与您共同为提高我国的工业自动化水平而努力;变频调速器维修部让您使用我们的设备而毫无后顾之忧。沈阳英德尔电子有限公司本着“信誉为本,服务先行”的经营原则,愿为各界新老朋友提供优质的售前及售后服务,我们衷心期待着您的垂询。   沈阳英德尔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   ² 变频器 安邦信、台达、华孚、日立、安川、东芝、富士、三菱、西门子、施耐德、明电舍、丹佛斯、欧姆龙、松下电工、三垦、艾默生、富凌、ABB、AB、LG及VACON等   ² 软启动器 西门子、ABB、AB、雷诺尔、新鹏达等。   ² 西门子直流调速系统 欧陆直流调速系统   ² 变频电机 台港福田   ² 可编程序控制器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台达、松下电工、LG、富士、日立、施耐德、小巨人   ² 工业计算机 联想 研华、研祥、西门子   ² 触摸屏 西门子、台达、欧姆龙、Eview、松下、三菱、现光、LG   ² 低压电器   1、 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继电器、熔断器及底座、蜂鸣器、定时器、漏电保护开关、起动器、互感器、时间继电器、限位开关、行程开关   (欧姆龙、富士、西门子、施耐德、正泰、LG、金钟默勒、ABB、AB、二一三、Autonics)   2、 按钮、指示灯、旋钮   (富士、和泉、双科、三利、韩荣、施耐德、欧姆龙、西门子、二工、金钟默勒、三门峡、LG、ABB、AB)   3、 端子 (菲尼克斯、尤提乐、正泰)   ² 电源 开关电源、线性电源(明纬电源、朝阳电源)、西门子(STIOP)电源、变频电源、UPS电源   ² 工业控制仪表及传感器   1. 温度控制器:欧姆龙、岛电、理化、欧陆、奥托尼克斯、东崎、万讯等   2. 模拟表、数字面板表:计数器、计时器、长度计;功率、功率因数、工频表;频率、转速、线速表;传感器专用数显表;时间继电器;温度、温控表;面板表头;电压、电流表;电子计数器;智能化计数器;智能仪表;DX预置式计时计数器及一些其它测量仪表   3. 液位控制器、光电开关、接近开关、旋转编码器、位移传感器、称重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压力变送器、电量变送器、温度变送器、隔离端子、(以上产品品牌为国内外等厂家)   ² 微机变频自动供水、输油、输气设备及附件   远传压力表、电接点压力表、水位计、微机控制器、压力变送器、柜体、面板表、定时器、TW水位表、屏蔽线、报警器、投入式压力传感器   ² 数控技术服务   1. 经销数控系统:三菱、西门子、法那克、AB、安川、思格哈、广州、泸州、新方达、易可得   2. 经销伺服系统及伺服电机 (1) 交流伺服及电机:三菱、西门子、法那克、AB、安川、百格拉、松下    (2) 步进电机驱动器及步进电机:百格拉、广州、斯达特、三洋、常州、四通   3.数控改造、普车改数控;   4.专机设计制造;   5.数控系统维修;   6.数控技术培训;   ² 维修各种变频器、PLC及伺服驱动系统   ² 锅炉控制系统设计、安装、调试   ² 自动化控制工程设计、安装、调试   ² 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等技术参考资料及软件   单 位:沈阳英德尔电子有限公司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文萃路4-12号   电 话:024-23908680 81681205 81685017   传 真:024-23991031   联 系 人:洪艳红 陈 卓

网友AD:
如果给我来一分全面的话那谢了,我的EMAIL:lrysystem@163.com

网友AE(2004-02-23):
北京泰运海天科技有限公司 【在线联系】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5号新起点嘉园10栋907室   电话 010-82561559,82561558,,82562866   传真 010-82561557   邮编 100086   E-mail TYHT1@HOTMAIL.COM   品牌 ABB,SIEMENS,SCNEIDER   国家/地区 中国/北京   公司介绍 北京泰运海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1995年是国内最早从事ABB传动产品代理分销,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的专业自动化系统工程公司.十年来公司艰苦创业,目前已显露规模,在ABB传动同行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广大客户提供电气自动化领域的产品销售、维修及技术培训、工程项目设计与开发、电气成套、系统集成等优良服务。公司下设系统集成部、商务部、财务部、开发部、。经过不断发展,公司员工队伍中技术人员全部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占40%,分别来自清华,首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及高科技企业,拥有一大批在自动化领域中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近年来成功地承接了一大批电气传动工程和自动化控制工程项目,包括项目开发设计和技术服务。在实际工程项目中坚持设计合理、技术领先,价格合理,服务优质而等原则,采用DCS,变频器、PLC、工控机、触摸屏等先进工控产品,项目涉及冶金、石化、环保及市政等领域,取得了首都钢铁公司,唐山钢铁公司,锦西石化公司,天津钢铁公司等一大批自动化工程项目,其中2003年ABBACS1000系列高压变频在同行中销售业绩排名第一,可为用户专门设计、制作各类电控设备。尤其在冶金交直流调速、变频节能控制及传动工程,是泰运海天的强项。   主要产品 一、高压变频器   ABBACS1000系列高压变频器及附件   二、ABB变频器及附件    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   ABB ACS600系列变频器   ABB ACS550系列变频器   ABB ACS400系列变频器   三、可编程控制器   西门子S7400,300,200系列PLC产品   四、软起动器   ABB PST系列软启动器   ABB PSD系列软启动器(内置过载继电器)   ABB PSD系列软启动器(无过载继电器)   ABB PSDH系列重载型软启动器   ABB PSS系列软启动器   五、直流调速   ABB直流调速    六低压电器   ABB低压电器 施耐德低压电器 ABB断路器系列      七、系统及项目   系统产品 工程服务

网友AF:
广东容济: 本人不才,做了多年风机,水泵变频控制.还没遇到其负载特性为恒转距,应该说是平方负载或接近平方负载.请尊重科学. 新兔1

网友AG:
变频调速技术在风机、泵类应用中的节能分析      一、引言   在工业生产和产品加工制造业中,风机、泵类设备应用范围广泛;其电能消耗和诸如阀门、挡板相关设备的节流损失以及维护、维修费用占到生产成本的7%~25%,是一笔不小的生产费用开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节能降耗业已成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八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变频调速技术,正是顺应了工业生产自动化发展的要求,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智能电机时代。一改普通电动机只能以定速方式运行的陈旧模式,使得电动机及其拖动负载在无须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即可以按照生产工艺要求调整转速输出,从而降低电机功耗达到系统高效运行的目的。   八十年代末,该技术引入我国并得到推广。现已在电力、冶金、石油、化工、造纸、食品、纺织等多种行业的电机传动设备中得到实际应用。目前,变频调速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电力传动技术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卓越的调速性能、显著的节电效果,改善现有设备的运行工况,提高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和设备利用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等优点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而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综述   通常在工业生产、产品加工制造业中风机设备主要用于锅炉燃烧系统、烘干系统、冷却系统、通风系统等场合,根据生产需要对炉膛压力、风速、风量、温度等指标进行控制和调节以适应工艺要求和运行工况。而最常用的控制手段则是调节风门、挡板开度的大小来调整受控对象。这样,不论生产的需求大小,风机都要全速运转,而运行工况的变化则使得能量以风门、挡板的节流损失消耗掉了。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控制精度受到限制,而且还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和设备损耗。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设备使用寿命缩短,设备维护、维修费用高居不下。   泵类设备在生产领域同样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提水泵站、水池储罐给排系统、工业水(油)循环系统、热交换系统均使用离心泵、轴流泵、齿轮泵、柱塞泵等设备。而且,根据不同的生产需求往往采用调整阀、回流阀、截止阀等节流设备进行流量、压力、水位等信号的控制。这样,不仅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管路、阀门等密封性能的破坏;还加速了泵腔、阀体的磨损和汽蚀,严重时损坏设备、影响生产、危及产品质量。   风机、泵类设备多数采用异步电动机直接驱动的方式运行,存在启动电流大、机械冲击、电气保护特性差等缺点。不仅影响设备使用寿命,而且当负载出现机械故障时不能瞬间动作保护设备,时常出现泵损坏同时电机也被烧毁的现象。   近年来,出于节能的迫切需要和对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加之采用变频调速器(简称变频器)易操作、免维护、控制精度高,并可以实现高功能化等特点;因而采用变频器驱动的方案开始逐步取代风门、挡板、阀门的控制方案。   变频调速技术的基本原理是根据电机转速与工作电源输入频率成正比的关系: n =60 f(1-s)/p,(式中n、f、s、p分别表示转速、输入频率、电机转差率、电机磁极对数);通过改变电动机工作电源频率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变频器就是基于上述原理采用交-直-交电源变换技术,电力电子、微电脑控制等技术于一身的综合性电气产品。      三、节能分析   通过流体力学的基本定律可知:风机、泵类设备均属平方转矩负载,其转速n与流量Q,压力H以及轴功率P具有如下关系:Q∝n ,H∝n2,P∝n3;即,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以一台水泵为例,它的出口压头为H0(出口压头即泵入口和管路出口的静压力差),额定转速为n0,阀门全开时的管阻特性为r0,额定工况下与之对应的压力为H1,出口流量为Q1。流量-转速-压力关系曲线如下图所示。      在现场控制中,通常采用水泵定速运行出口阀门控制流量。当流量从Q1减小50%至Q2时,阀门开度减小使管网阻力特性由r0变为r1,系统工作点沿方向I由原来的A点移至B点;受其节流作用压力H1变为H2。水泵轴功率实际值(kW)可由公式:P =Q·H/(η c·η b)×10-3得出。其中,P、Q 、H 、η c 、η b 分别表示功率、流量、压力、水泵效率、传动装置效率,直接传动为1。假设总效率(η c·η b)为1,则水泵由A点移至B点工作时,电机节省的功耗为AQ1OH1和BQ2OH2的面积差。如果采用调速手段改变水泵的转速n,当流量从Q1减小50%至Q2时,那么管网阻力特性为同一曲线r0,系统工作点将沿方向II由原来的A点移至C点,水泵的运行也更趋合理。在阀门全开,只有管网阻力的情况下,系统满足现场的流量要求,能耗势必降低。此时,电机节省的功耗为AQ1OH1和CQ2OH3的面积差。比较采用阀门开度调节和水泵转速控制,显然使用水泵转速控制更为有效合理,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   另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阀门调节时将使系统压力H升高,这将对管路和阀门的密封性能形成威胁和破坏;而转速调节时,系统压力H将随泵转速n的降低而降低,因此不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从上面的比较不难得出:当现场对水泵流量的需求从100%降至50%时,采用转速调节将比原来的阀门调节节省BCH3H2所对应的功率大小,节能率在75%以上。   与此相类似的,如果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变泵类、风机类设备转速来控制现场压力、温度、水位等其它过程控制参量,同样可以依据系统控制特性绘制出关系曲线得出上述的比较结果。亦即,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变电机转速的方法,要比采用阀门、挡板调节更为节能经济,设备运行工况也将得到明显改善。      四、节能计算   对于风机、泵类设备采用变频调速后的节能效果,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计算:   1、根据已知风机、泵类在不同控制方式下的流量-负载关系曲线和现场运行的负荷变化情况进行计算。   以一台IS150-125-400型离心泵为例,额定流量200.16m3/h,扬程50m;配备Y225M-4型电动机,额定功率45kW。泵在阀门调节和转速调节时的流量-负载曲线如下图示。根据运行要求,水泵连续24小时运行,其中每天11小时运行在90%负荷,13小时运行在50%负荷;全年运行时间在300天。      则每年的节电量为:W1=45×11×(100%-69%)×300=46035kW·h   W2=45×13×(95%-20%)×300 =131625kW·h    W = W1+W2=46035+131625=177660kW·h   每度电按0.5元计算,则每年可节约电费8.883万元。   2、根据风机、泵类平方转矩负载关系式:P / P0=(n / n0)3计算,式中为P0额定转速n0时的功率;P为转速n时的功率。   以一台工业锅炉使用的22 kW鼓风机为例。运行工况仍以 24小时连续运行,其中每天11小时运行在90%负荷(频率按46Hz计算,挡板调节时电机功耗按98%计算),13小时运行在50%负荷(频率按20Hz计算,挡板调节时电机功耗按70%计算);全年运行时间在300天为计算依据。   则变频调速时每年的节电量为:W1=22×11×[1-(46/50)3]×300=16067kW·h   W2=22×13×[1-(20/50)3]×300=80309kW·h   Wb = W1+W2=16067+80309=96376 kW·h   挡板开度时的节电量为:W1=22×(1-98%)×11×300=1452kW·h   W2=22×(1-70%)×11×300=21780kW·h   Wd = W1+W2=1452+21780=23232 kW·h   相比较节电量为:W= Wb-Wd=96376-23232=73144 kW·h   每度电按0.5元计算,则采用变频调速每年可节约电费3.657万元。   某工厂离心式水泵参数为:离心泵型号6SA-8,额定流量53. 5 L/s,扬程50m;所配电机Y200L2-2型37 kW。对水泵进行阀门节流控制和电机调速控制情况下的实测数据记录如下:      流 量L/s 时 间(h) 消耗电网输出的电能(kW·h)    阀门节流调节 电机变频调速   47 2 33.2×2=66.4 28.39×2=56.8   40 8 30×8=240 21.16×8=169.3   30 4 27×4=108 13.88×4=55.5   20 10 23.9×10=239 9.67×10=96.7   合计 24 653.4 378.3   相比之下,在一天内变频调速可比阀门节流控制节省275.1 kW·h的电量,节电率达42.1%。      五、结束语   风机、泵类等设备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实现节能运行是我国节能的一项重点推广技术,受到国家政府的普遍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39条就把它列为通用技术加以推广。实践证明,变频器用于风机、泵类设备驱动控制场合取得了显著的节电效果,是一种理想的调速控制方式。既提高了设备效率,又满足了生产工艺要求,并且因此而大大减少了设备维护、维修费用,还降低了停产周期。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十分明显,设备一次性投资通常可以在9个月到16个月的生产中全部收回。

网友AF:
zhengzheng兄:很有水平,想和你交个朋友。email:jxbgq@163.com 0573-2922430

网友AH:
请问一下,油田磕头机专用的节能方式又是哪一种,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

楼主: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AI(2004-03-29):
各位前辈:    你们好!    小弟初来柞道,刚刚接触变频器,还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谢谢!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希望大家能帮助我,让我们共同努力,探讨!    谢谢!

网友AJ:
广州市友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黄埔科技)成立于1996年专门从事销售`维修`工程改造的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代理公司。主要产品`台达ABB` 丹佛斯`三菱安邦信`汇川`安川等等变频器与人机界面PLC可编程控制器及各传动产品。联系人潘浪 电话:020-82375367 传真:020-32399486 祝商祺

网友I:
新兔1: 你好。 很久没到论坛了。象过去有深度争论的贴子少了。广告多了。有许多老面孔没见着。你也算是老面孔了。愿与你交友。 我的MAIL:luozheng.@163.com zhenhon@mail.wl.xj.cn 罗峥 0991-8816681

网友AK:
新免 你人在哪?广东?想与你聊聊!

楼主:
如果说采用的最新技术中,是不是有钠米技术在其应用呢 而钠米技术,是不是就是应用在整流和逆变器上呢? 而其他的技术不变呢?起到低功耗的效果?/

楼主:
现在本人,工作于辽宁省科技专家服务中心,目前,公司正在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下,为沈阳以及辽宁的能源节约和节电,节能做方案筹划,本人是收集各种变频器产品以及性能,确定最佳产品,向不同的单位进行推荐,来对耗能大户进行改造!希望厂家和本人联系!电话024-81962639,你可以通过辽宁科技专家这个平台来对你的产品进行辽宁,正式和广泛推广!

网友AL(2004-06-28):
各位大侠: 我想了解相关空间失量理论方面的东西。 相关的工程设计,我也想看看。 请你们指点一二。 不胜感谢!

网友AM:
请教各位大虾:我有一客户有一风机通过皮带传动,电机和风机转速比是3:1,我想改变传动比为1:1,然后通过变频器降低电机的转速(即降低运行频率)达到节能效果,不知这样能否节能,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AG(2005-05-09):
你好我公司可以提供性价比高的矢量变频器联系电话13602690854

网友AN:
广东容济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其实计算节电的公式不是P正比于n的三次方。 风机水泵节能的计算:   风机水泵流量变化量,如前所述,采用变频调速是节电之有效的措施。根据GB12497对电机经济济运行管理的规定有如下的计算公式。   采用档板调节流量对应电动机输入功率P1V与流量Q的关系为:   P1V≈[0.45+0.55(Q/QN)2]P1e (1)   式中:P1e——额定流量时电动机输入功率(kW)。   QN——额定流量

网友AN:
节电率=1-(Q/QN)*(Q/QN)/(0.45+0.55(Q/QN)*(Q/QN))

网友AO(2005-11-02):
请教各位:
家具行业中用离心抽尘风机,抽尘口布置分散,电机55KW,风压
-2200PA,流量48500M3/H,用富士变频拖动,
请问:
当车间机台停止使用时,关闭抽尘阀门,管内负压力会变化不,是升高还是降低?
闭环控制时是选用负压变送器还选用流量变送器?

网友AP:
    看了《变频调速技术在风机、泵类应用中的节能分析》一文,给我的主要感觉风机及泵类以前用不可调速的交流电机驱动。而为了达到生产工艺要求的管路出口压力以及流量,不得不调节阀门的开度。这样开度越小,管路损耗越大,浪费电能越大。
    采用电机调速之所以节能,我认为大家公认得节能也主要是用阀门调节引起的管路能量损耗。而变频器可起到对交流电机教理想的调速作用。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用另外的方式对风机及泵类的转速,不管用何种方式,只要是调速我认为都可以达到同样的节能效果。
    我希望看到变频器交流电机调速的节能的文章,最好是对于变频器从电网吸收的电能,经过变换到给出到电机的电能。进行理论和实际的定量定性分析,来阐述变频器调速节能。还有采用变频器调速的交流电机的效率和三相市电直接驱动的交流电机,进行效率比较。
    这样可以使我们对变频调速技术在风机、泵类应用中的节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便于生产单位在节能改造中正确决策。

网友AQ(2006-10-16):
 我是一个电机修理工,我要包括图片的文章。谢谢!

网友AR(2007-06-11):
有定论了吗?

网友AS(2008-02-24):
有更详细的资料么

网友AT(2009-02-27):
各位大虾  高手么多论论嘛  这样有利于大家的提高    把问题解决

现在到处都是广告   好像大家都挣钱去了   本质的工作也不干了 诶……

准备做这方面的项目      请大虾 高手们继续讨论下      谢谢~!   kelang99@sina.com

网友AU(2009-12-22):
上海易奇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也做中央空调节能!可其公司所采用的流体增压装置的节能效果更是明显其节能率可达到30%-50%,我们酒店就是采用它的装置一年可以节约20多万度电!很是可观!其公司电话021-68315337

网友AV(2010-10-17):
1、谈“节能”首先要看衡量节能的标准,什么叫节能?不管你给电动机加装什么设备,还是不同的电动机之间比较是否节能,节能的标准是什么? 无非是在同一工况下,做同样的功,比较耗电量,耗电量低,就是节能;耗同样的电量,比较出力做功,做功多,既是节能。

2、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指的是在标准的电流、标准的电压、标准的负载、标准的频率、标准的环境温度等条件同时满足的境况下,电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

3、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4、如果说少做了功,就叫节能,那样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这样的节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没有意义的。

进一步了解请登录: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AW:
引用 网友AV:
关于

我同意大有的观点,变频器存在浪费电能的现象,但是这种浪费只能说是在减少了少量的电能但减少了电机大量的做功上来说的,换种思路来讲,是以大量的做功为代价换取少量的能源消耗。假如减少大量电机做功的情况下仍然满足工况需要的话,可以说是节电的

网友AV:
       自从1887年电动机诞生,人们便发现电动机存在着大量电能无功损耗的问题。1897年,世界电磁理论界普遍预言:“一旦做到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自动转换,就能节电40%以上。”

       许多的企业都已经意识到节电的重要性,因为节约电力不仅是创造社会效益,同时也为企业自身带来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为了节约能源帮助企业降低开采成本,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关于机械加工设备节能的实践,比如通过变频器、可控硅等设备,试图通过“工艺管理”的手段用调频的方法,来调节电动机的转速实现节能,但结果都失败了,不但没有起到节能的效果反而还影响了产量,变频器、可控硅产生的谐波不但污染了电网造成供电质量下降,还影响了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究其原因,主要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电动机节能问题的实质。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对。谈“节能”首先要看衡量节能的标准,什么叫节能?不管你给电动机加装什么设备,还是不同的电动机之间比较是否节能,节能的标准是什么? 无非是在同一工况下,做同样的功,比较耗电量,耗电量低,就是节能;耗同样的电量,比较出力做功,做功多,既是节能。

       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指的是在标准环境下:标准的电流、标准的电压、标准的负载、标准的频率、标准的环境温度等条件同时满足的境况下,电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发挥最高的效率。

       但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环境中,没有一个指标是能够达到的,所以电动机在实际生产中仅能发挥出其标称功率的30%~40%,甚至更低。

       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如果说少做了功,就叫节能,那样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这样的节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没有意义的。

       正是由于电动机转速降低的同时,电动机耗电量随着也减少,利用这点就有人把它冠名为节电技术。在实现电动机用调频的方法调节转速的同时,电动机转速、电动机耗电量、电动机出力三者与电源的频率下降的关系为:

1、 从理论推导三者是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的关系:既电动机频率下降2%,则电动机转速下降2%,电动机耗电量下降4%,电动机出力下降8%。

2、 从调频调速产品用于电动机的实际测试结果倒更接近于1、2、3的倍率下降。具体来说,如将50Hz的电源供给电动机的电流的周波数截去1.5周,既48.5个周波,50-48.5/50×100%=3% 则电动机转速下降3%,耗电量减少2×3%=6%,出力衰减3×3%=9%,由此看来无论从理论推导以及实测结果表明调频调速不是电动机节能技术。

3、 再则,截波时可控硅在ns级的通断,在电动机电感上产生的高峰脉冲电压,严重危害电网供电质量和其它用电设备。只要以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节电技术内涵来加以分析,以“整体效能”来衡量,调频调速移置于电动机节能,恰好是地道的费电器。

       对这一问题有的人是很清楚的,有的人为了经济利益"指鹿为马",还有很多人茫然不知,调频调速(俗称调频技术或冒充调压技术的)产品绝对不是电动机节能技术产品。因为它不但严重降低电效益而且还严重损害供电质量。

       电动机是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设备,电动机涉及的工艺流程也千差万别,选择多大的电动机,往往是有工艺流程的需要决定的,生产工艺过程中负载是变化的,而电动机本身就是随负载变化做功的。电动机的能耗,主要是电动机在将电能转化成机械能做功的过程中,损耗和浪费的电能。属于电动机在非标准环境下设备本身的能源转化效率问题。当电动机空载时,电动机并不对转化机械能产生任何有益贡献,既电动机无任何效率,但是电动机任然在耗电!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电动机的效率是从0%-100%的额定功率不断变化,需要依赖动态Y/△自动双向转换技术、就地准量无功补偿技术、电机综合保护、清除电网谐波改善电动机供电质量等技术,提高电动机系统“整体电效能”,提高能源的实际使用效率。针对不同的工况使电动机达到经济运行的状态。

进一步了解请登录: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西安大有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温先生 联系电话: 13359180868

邮箱:richard_zijun@sina.cn;13359180868@189.cn

网友AX:
我曾在天钢做的110KW30多台,最大节能60%,

网友AW:
其实我认为,尽管变频让电机的效率变低了,但是它却达到了初衷:减少用电总量的目的,虽然牺牲了更大量的电机出力,但始终满足工况需要,这也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目前所能做的也只能到这一步,假如有更先进成熟的技术的话,当然更好

网友AY(2011-07-07):
其实我认为楼主完全是哗众取宠,你现在可以找到比变频调速更好的交流电机调速方法吗,你本身是做节能的,本人不知道你是做哪反方面的节能,如果你可通过材料科学待到节能效果请你给大家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