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习PLC,该看什么书??

楼主(2004-02-27):
由于工作需要,本人现在准备开始学习PLC技术,想看些入门级的教材,工作以后主要是用到三菱的PLC,请问我是应该看PLC基础的书还是直接看三菱的使用说明书呢?麻烦大家推荐几本入门级教材?多谢了!

网友A:
搭车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还是学习三菱编程手册! 内有详细的指令说明! PLC基础的书讲的都是过时的PLC型号! CHINALXL@126.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B:
我认为看看基础书也很不错,因为如果是初学就一定要掌握原理和基本概念的 建议看看PLC的原理和基本构件之类的书配合三菱的说明和操作书一起看 效果会更好的! 书有很多的 可以到新华书店买的 我以前也是这么学的

网友B:
书店里有两本针对三菱可编程实际操作,动手指导的书,你可以到书店里看看。

网友C:
初学PLC要从哪里下手?请高人指教.

网友C:
三菱PLC的资料如果从供货商处购得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