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 I/O驱动器

楼主(2004-02-27):
MB1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有各种自动化资料可以交换。

网友A(2004-01-20):
应该是MBE吧?!

网友B(2004-02-27):
告诉我你的邮箱,我给你!

网友C:
to:deng_lp 能送张我吗? QQ:5671828

网友D:
157M呀,怎么传呀??

网友E:
MB1是modbus for 串口,MBE是modbus for 以太网,挺好用的,安装完简单配置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资料吧?

楼主:
可是我的配置还算正常,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就出错,所以想看看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F:
请问高手,是不是IFIX演示版光盘安装后没有任何设备驱动程序,以后和别的设备联时再问他们买驱动程序?

网友G:
能给我一份吗: 提供空间202.196.9.16 上传:upload P:upload

网友H:
其实关于I/O驱动的详细资料就是HELP文档,想必各位都会有吧,呵呵

网友D:
ANWARDYU:你的FTP连不上!!

网友I(2004-04-29):
哪里由fix的软件啊? copy一个

网友J(2004-06-20):
mbe适用的设备是什么?我现场的modbus设备是串口。使用研华4571和4577转换为tcp后上层都不能用mbe通讯。各位有什么指教?

网友K:
to: deng_lp,我想要一个IFIXR MB2驱动行吗?万分感谢!

网友L:
出于对中国工控网自动化软件论坛负责的态度,我删除了在此贴中本人的留言。 不再提供fix/ifix 的io 光盘.

网友M(2004-08-17):
我现在想用ifix和MODICON 的昆腾PLC来通讯,我已经将驱动程序MBE安装在IFIX上,下位机的编程软件是CONCEPT2.6 现在下位机与计算机已经连接好了,用CONCEPT监视,通讯正常,我想在IFIX中,监视下位机状态,现在遇到以下几个 问题: 1.是否还需要安装其他程序 2.如何实现通讯正常

网友N(2008-11-07):
紧急求助 !!!!!!!!!

重启了操作员的机器,结果有两幅画面现实不正常,数据位置都显示问号   遂重启    后来发现是mbe驱动下的大多数数据都读不上来            目前两台都同样的问题 要是起机的话    运行人员将无法操作    十万火急!!!!!!!!!!!!

网友O(2011-02-26):
没通讯上,请检查通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