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探讨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4-02-27):
我是一家企业的自控仪表工程师,最近我遇到一点技术上的难题,想在这和各位高人探讨一下,同时结交一些朋友做一些技术上沟通,希望大家多赐教。我厂用的是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和控制卡件,最近出现有一块压变的值和中控室的电脑显示值不对应,相差1.7MP我们对其进性了检查,发现现场的一次表和压变对应正常,而且直到卡件的接入端子所测得的值都和压变的值不论是电流还是压力都是对应的,而且压变的量程和中控室的量程也是对应的。但卡件到电脑的显示值和压变的值就是相差1.7MP,这是怎么回事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

网友A(2003-12-16):
你可以在本端口换用另一路变送器信号,若无问题,考虑是本回路电源、变送器、隔离器等的内阻问题.

楼主:
我厂仪表电源都是一个统一的24V电源供给的,现场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现场的一次表和它的压力是一致的。系统是DELTA V,我们也换了通道和端子,也重新组了态,但电脑显示仍然相差1.7MP,现场显示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换个组态软件试试

网友C:
测量的压力范围是????相差1.7MPa是达呢还是小呢,用24V电源直接输入4ma和20ma,看一下电脑上显示的是不是对呢?再查一下设定值是不是进行了迁移.....,如果问题照旧可以栽树就设定上吧这个误差进行迁移,再找这些设备经销商

网友D:
请与我联系:0533-3177444 网址:www.danfosi.com 邮箱:admin@danfosi.com

网友E(2004-01-17):
使用信号发生器校一下通道,如果上位机显示的工程值与4~20MA的电流对不起来说明组态和通道有问题,否则现场有问题.

网友F(2004-02-26):
《想探讨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这个题目取得也太离谱了点吧

网友C:
非常简单的问题,可以按“压变”所说的方法,首先判断是现场的问题还是控制室的问题。

网友G:
一是按“压变”所说的在就是考虑共地的问题。

网友H:
看看中控室组态软件是否对3051变送器信号做了开方处理

网友I(2004-09-26):
我分析变送器没有问题,是二次表或者DCS系统中的I/O模板的问题。

网友J(2005-07-05):
1.将这路压力信号接入另一通道;问题是否存在? 2.换另一路压力信号接入原通道,问题是否存在? 3.把其它所有的回路都撤去,只留这一路,问题是否存在? 3.考虑或计算你整个回路的负载是多少? 你必须加上线路的电阻。 I/O模板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K:
用校验值校验过了么?换过通道了么? 根据你的描述,很有可能是DCS内部的问题 建议换块卡试试

网友L:
估计卡故障

网友H:
这么长时间了,解决没有?

网友M(2008-08-04):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华东办事处联系方式:021-64397170 15601631152 龚先生

网友N:
hwh336
X
hwh336
积分:74
帖子:4
注册时间:2003-10-24 15:50:00
  10楼 回复时间:2004-2-27 10:13:00
看看中控室组态软件是否对3051变送器信号做了开方处理

网友O:
既然一次表和压变对应正常,说明现场测量是对的,压变的量程与中控室量程也是对应的。是否是程序内部已经做了一个迁移?你换了通道和端子,其他的仪表是否也会出现此种情况?你所说的组态是对现场仪表压力变送器进行组态还是对程序进行了重新组态,建议你检查程序内部模块?是否已经做了迁移?我觉得用逐个排除法,是可以查出原因的

网友P(2008-09-03):
看看中控室组态软件是否对3051变送器信号做了开方处理

同意此观点

网友:
应该是低了1.7是吧,我建议考虑卡件接地,可以用信号发生器送信号试试,

网友Q:
楼主定了这么大个题目,问这么个问题,冒了一次泡,就湮灭了,哎,不过大家的探讨还是能学到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