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以太网在实时性方面不能满足大多数工业控制系统

楼主(2004-02-27):
请问:是不是以太网在实时性方面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大多数工业控制系统?还是仅仅不能满足一小部分?

网友A:
显然不是,工业以太网是能满足大部分企业的需求的.关键是你的选择.

网友B:
如果要系统的分析一个系统的实时性,需要知道实时性是适用性的区别,很多采集数据并不是需要越多约好,而是恰到好处!以太网的实时性问题主要是取决于网络的负载和网络的数率 何万里 0411 3094651

网友B:
工业以太网可以满足车间级的通信,现场级不一定必须使用以太网。因为以太网毕竟存在一些问题。

网友C:
实时性要有一个指标,不同的指标实现方法不同,可以用软件,也可以用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