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求教

楼主(2004-02-27):
我在三菱的PLC编程GX DEVELOPER软件中编好梯形图后,然后按保存按钮,竟然出现对话框说 含有未变换梯形图,放弃未变换梯形图吗?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般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谢谢!

网友A:
可能你是用指令编程的每编一段后都应将指令图转换成梯形图,可能你没有转换就保存了,此时如放弃未变换梯形图最后编辑的那部分就不会被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