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大虾帮帮忙!
想知道?

楼主(2004-02-27):
各位大叔、大婶、师祖、师父: 大家好呀,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数控机床的工作台的一根轴的电机出现 爬行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驱动器的问题呀?我试了一下,把别的机床相同型号、 功率的驱动器替换了以后,发现机床又能正常运行了!但把换下来的那个驱动器装到别的机床上,又不能运行了,又是出现同样的现象?试问这是什么原因呀,我查看了一下资料,但里面说是“电机低速爬行或振动,这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伺服系统调整不当,各轴增益系统不相等或与电机匹配不合适引起,解决办法是进行最佳化调节。”这句里的最佳化调节又可解呀!!!请各位师父帮帮忙呀,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
你把那台好的驱动器参数上载到电脑,再把这组参数下载到另外那台驱动器不就搞定乐吗? 只要你能读到参数并能改变参数,就有解嘛.若用同样参数还有问题,那倒可能是驱动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