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3.0中数据控件的使用

楼主(2004-02-27):
请问在ifix中连接数据库的那个控件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visiconx 数据控件.

网友B:
vxdata控件,双击出现sql向导,选择数据源,可以选odbc,选择数据库,可以选实时或历史数据库,也可选其他数据库,第三页,在sql向导的帮助下完成查询语句。 vxgrid控件,点右键,选动画,高级选项,选择画面中的vxdata。adorecords,对象选项,不是错误表。 运行。

网友C:
visconx控件不能使用在单机版中,只能用于网络版的i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