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INTELLUTION 如何备份

楼主(2004-02-27):
本人想对INTELLUTION 操作系统作备份(包括所有的组太画面、参数),但不知如何进行,请教大家了,不要笑我菜哦!!!!

网友A:
备份一个iFIX3.0工程可用其备份与恢复向导来备份和在另一个iFIX3.0环境恢复这个工程。

楼主:
我用的软件为FIX3.2 我在手册上没有查阅到如何备份的方法,ichbinzy,你能告诉我在FIX32 该怎么做吗?

网友B:
软件安装好之后,再程序/IFIX组理有备份与恢复向导

楼主:
我没有找到该备份/恢复向导,不知FIX32 与IFIX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是在程序组里的那个地方呢?

网友C:
ghost是最好的,不用ghost,可以直接将dynamic的目录copy下来做备份,这比IFIX组里的备份与恢复向导程序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