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拟扩展模块EM231/EM235有关采样滤波的问题

楼主(2004-02-27):
书上说:为了达到所要的技术参数,应启动用于模块所有输入的模拟输入滤波器。计算平均值时,选择64次或者更多的采样次数。 而且,模拟信号输入的转换是在每次由程序访问模拟点时完成的。 请问:(假设采样次数选择64次)当程序读取模拟扩展模块EM231/EM235的AIW时,这个AIW值是读取瞬时的前64次采样的平均值吗?那么,是模拟扩展模块EM231/EM235里面自带了一个计算程序?还是模拟扩展模块EM231/EM235有什么物理计算功能?模拟扩展模块EM231/EM235通电后一直都在计算吗?

网友A:
模块中应该有滤波功能,程序中是按平均值计算的,但是我们可以不考虑这些,认为它就是瞬时值,只不过有个毫秒级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