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用A/D卡采集脉冲信号?怎样做?

楼主(2004-02-27):
请教能否用A/D卡采集脉冲信号?怎样做?

网友A:
卡上应该带DIO口的吧

网友B:
A/D卡可以采集脉冲信号,最好还是使用高速的I/O卡。

网友C:
有些多功能板卡可以提供定时和记数的功能,这样你可以利用记数功能采集脉冲信号,你要是感觉不方便,可以用我们的组态软件(开物2000)试试,直接安装相应板卡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