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4-02-27):
我现在使用PCL-818L做信号采集,用其自带范例adsoft采集信号时发现:无输入时,采集到的读数是5;输入一个1.2V左右的信号时,读数是0.6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做到读数与实际信号一致?望各位高手、斑竹百忙之中予以解答。 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1.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2. 量测端, AI+ 接自己的 AI-, 应该要量到 0v.

网友:
非常感谢GaryLin的回复 我是用一块5号电池做信号源,单端输入,接线无误 输入端短接时信号接受是0. 我在其它几个通道试了试,还是上述现象.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电池的电力不足了?

网友:
电池我已用万用表测量过,电压大致是1.2V左右, 但实际读数是0.6V左右 我试了几个通道读数都一样

网友B:
818L的量程是怎么设置的? 如果是跳线的话,程序里的计算有没有跟着跳线改? 你的问题,看起来好象是程序里的算法和跳线设置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818L是有跳线设置最大量程,可编程设置量程 跳线无问题 我用的是其自带的范例adsoft

网友:
哪位高手有或者知道哪里有818L的中文说明书下载.

网友C:
研华网站

网友:
应该是信号量程或者增益方面的设置有问题,比如,量程为0-5V,进行数据还原时用的是0-2.5,就会出现测量值正好是实际信号一半的情况。你可以检查一下,若还有问题,可以选用其他的量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