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信号转换

楼主(2004-02-27):
现场采集多路压力和流量信号(4-20mA的电流信号),由二线制仪表提供(24VDC),而研华数据采集卡PCL813 B只能接受0-10/0-5V的标准信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将一次仪表的电流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但我在网上查到的(4-20mA)转0-5V的配电器均只能实现单路的转换。现有18路信号,要是一对一的转换的话,成本高、安装空间大。各位大侠,能提供一种一次实现多路转换的配电器吗,或是还有别的技术方案?Thanks!

网友A:
据我所知,有的板卡可以实现电流信号的转换,可以直接连接电流信号。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B:
直接选择精密电阻(250欧姆),在采集卡前端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