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400双机热备

楼主(2004-02-27):
s7 400双机热备 编译硬件组态时,出现故障如下:cp443-1的INTF红灯亮。 an error occurred oreating or interpreting the system SDB.The aetion will be a borted.点击ok出现 (3100 for module rack:0,slot:3)error creating the system data,Do you want to continue 还有,故障灯,在哪可以查询的到/???

网友A:
你能够确认,硬件连接完全正确吗?

网友B(2009-11-04):
siemens   技术支持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现在我公司在项目中,需要将高压配电柜综合保护系统的运行数据通过RS485送到S7-400PLC中,贵公司在S7-400系列中选用那种模块,型号是什么,采集SR485至PLC需要怎样配置软件.

                                                                                                    上海瑞惠公司技术部李汉军    e-mail:11LHJ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