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研华PCI-1710HG进行输出信号求教

楼主(2004-02-27):
使用研华PCI-1710HG进行输出信号,我直接将信号线接在DA0OUT和A0GND后连到示波器,运行其自带的Advantech Device Manager进行测试,可示波器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是不是接线有问题?不能直接将信号连到示波器?后来我运行例子程序,出现“function not supported"错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望高手指教!!!小弟甚急!!谢谢!!

楼主: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下啊!!小弟甚急!!!

网友A:
可能是 测试程序中选择的配置可能有问题,您可以详细对照说明书仔细检查设置情况。

网友B:
接法应该没有问题,仔细阅读说明书中有关输出的部分,看是不是有特殊的设定,或者自己编一个简单的输出恒定电压值的小程序测试一下。

楼主:
多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