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4-02-27):
请教,在电气测量和分析软件中,要计算三相变压器的功率,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谐波分析后的电压和电流的基波值进行计算?还是应该使用原始波形的有效值做计算?如果不能使用基波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可能包含谐波的波形,如何得到它的有效值呢?是否有参考的书籍,请推荐!谢谢!

网友A:
应该使用原始波形的有效值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