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采集和低速采集如何用一快采集卡同时进行?

楼主(2004-02-27):
用ADLINK的DAQ2204进行数据采集,所有的数据都通过AI口,差分输入。 要采集的信号:7路高速采集,要达到几百K 3路低速采集,1秒钟采集一次就可以了 开发工具:VB6+DAQ-OCX 请问在OCX控件里面应该如何设置通道和采样频率

网友A:
凌华DAQ-220X系列板卡支持512通道的可编程增益队列功能,你可以单独设置每个通道的增益,输入单/双极性,采样速率等。而实现不同通道的采样速率各不相同的方法就是在这个队列中采集某一个通道的次数。比如可编程增益队列中设定的采样顺序为1、3、2、4、3、1,那莫1、3通道的采样速率就是其它通道的两倍,具体可以参看说明书和函数说明。至于你要求的从几百K~1Hz不等,这块卡高、低速采集通道的采样速率可能达不到那莫大,但是用高的采样速率采集低频信号肯定不会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