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的变频可以在恶劣的电源条件下稳定工作?

楼主(2004-02-27):
求购在恶劣的电源条件下能稳定工作的变频,进口品牌。可以长期合作。(本系统内有大型同步电机启动,启动时间电压下降15%)

网友A:
VAON变频器可顺应,380V~440,-15%~+10%,电压下降15%可长期运转。欠压跳闸为65%电压。 TEL:020-61371807利工

网友B(2008-12-03):
您好,我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电源的厂商,您所提到的问题我公司的电源可以解决。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13958455973

网友C:
呵呵;

有IP65防护等级的,不过价格比同型号的IP20的价格要高的多;

网友D:
我一直使用安川g7,使用环境恶劣,变压波动大一直不错

网友E(2009-09-04):
变频电源是提供不通用电环境的电源设备,它可以做为一个供电电源来用,正弦波输出,输入端的电压和频率都可以用一定的波动范围,输出端可以调节,电压0-300V,频率可以设定45-70,当然也可以定制,范围可以扩大。而且变频电源有个特点,就是可以使输出端的电压和频率稳定,就是具有一定的稳压稳频的功能。

网友F:
DANFOSS  丹麦产品

网友G:
谁有抗腐蚀气体的变频器,钢厂用,有请来电13908061163QQ:532717017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