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采集卡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4-02-27):
我使用的是PCL-1800采集卡。它的采样频率为330K/S。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采样频率330K/S是每个通道都能到达的采样频率,还是板卡内部时钟最大的频率?如果是板卡内部时钟最大频率,那我实际需要的情况是:16通道,每个通道6.4K/S的采样频率。那我对此板卡的采样频率要求必须高于6.4K/S×16=102.4K/S?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看来这样330K/S就比我实际需要的高了很多。我发现了一款PCL-818系列。它的采样频率是100K/S,我能够使用这款吗?

网友A:
一般都是标示单一通道的最高采样速度. 多通道时, 就要除以通道数.

网友:
PCL818应该能完成你所需的功能,但如你是采用差分输入就不行了,因为它只有16个通道。

网友B:
PCL818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多通道切换板卡同时使用多个通道时,要考虑到通道切换时间,应该选择至少150K的板卡才能实现。

网友:
这个采样频率330K/S一般指板卡的AD转换芯片完成一次AD转换需要的时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时间需要计算,如通道切换,增益控制的稳定,读取数据等等。

楼主:
对,应该是这样的。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