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将是GPRS 年

楼主(2004-02-27):
经过2003年一年的预热,GPRS经过了实际的检验,酒窝现在跟踪的几个项目来看,相对可选的几种通讯方式,拨号/无线电台/GPRS,等等,客户最终选择了GPRS方式.最终选择他,因为GPRS通信的速度较快: 拨号: 建立时间慢,速度一般, 无线电台: 速度慢,适宜平坦地区 GPRS: 网络速度快,网络分布广 我现在跟踪的一些项目,基本上用户最后都选择了GPRS DTU + 安控SuperE RTU 的方式,并且用户建立了试验项目后感觉效果还不错. 同意2004年将是GPRS 年的观点的请恢复!!!!!!!

网友A:
同意,支持国产,拒绝日产.

网友B:
同意,但我觉得用GPRS比较复杂,一方面要弄清楚硬件操作的程序,一方面要考虑移动的资费和服务,我到现在都没弄太明白。

网友C:
什麽是GPRS,中文名是什麽?请赐教。

网友A:
先回答老蔡的:强烈支持2004年将是GPRS 年 再回答楼上的万花筒: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英文简称,是一种新的分组数据承载业务。GPRS与现有的GSM语音系统最根本的区别是,GSM是一种电路交换系统,而GPRS是一种分组交换系统。因此,GPRS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发性的或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这一特点正适合大多数移动互联的应用。

网友A:
TO:So1o 我刚接触GPRS时也是一头雾水,多问多了解是绝对没错的方法。 你已经加了我的MSN,以后多交流吧!

网友A:
在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综合国力一天一天增强,随着WTO的加入,标志着我国各行各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与国际接轨。由于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以及系统通讯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形成,SCADA技术已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它的建立使得企业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全厂信息集成以及企业上网等,均变得更加方便、灵活、容易和经济。
GPRS无线数据传输系统以中国移动的GSM/GPRS网络为通信平台,采用GPRS、SMS、CSD、USSD等承载方式,通过无线数据传输终端设备(GPRS DTU),提供透明数据传输通道, 满足行业用户数据传输的应用需求。

网友D:
要看应用领域,从工业控制方面看,各类总线一直独占鳌头,这是工业过程或工艺性质决定的.从目前单纯的各类数据采集应用看,特别是城市管网\电力\石油\各类预报数据等,GPRS应用有很好的需求,因为中间环节的运行状态和费用都基本符合用户的要求.有些行业的应用还不是很明确,比如警务\银行\消防等.

网友E: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GPRS今年应该是较艰难的!不信走着瞧!!!

网友A:
总的说来,GPRS解决了现有通讯设备的一些问题。而一种新的方式取代旧的方式或产品时,就是基于此点。

网友A:
应用的领域不同,新的通信方式需要一个过程来检验,和电台DDN

网友D:
和电台和有线相比,在数据采集方面有上升的趋势.现在我们公司在努力推广GPRS在河北省的应用,而且还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并且把移动的数据业务渗透到很多的行业从大的环境看,GPRS还仅仅在改善数据通信方面的一种方式,仅仅是个新的手段,和工业应用结合的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从事这方面的集成厂家去引导和推广。 欢迎大家在这个话题上发表建议和思路。

网友A:
而做为GPRS的生产厂家,就要把自己的产品尽量做得完善和工业标准化. 而年轻的GPRS还需要向很多其他工业数传方式学习.

网友F:
同意大海的观点! 共同进步啊!

网友G:
GPRS通讯的项目已经做过好几个了,的确有很多优势,就是资费太贵了。固定IP地址要2000元/月的使用费。注册域名方法时常不稳定。靠!域名公司还倒闭过一个,巨大损失啊。卡20元/月,才1M数据量,用户要我10秒刷新一次,还要用最便宜的包月,晕倒! 现在GPRS的方案都不敢做了,还是短信息多一些,CDMA费用略微便宜一点。 移动与电信都能便宜一点,推广前途就大了。

网友E:
大海: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GPRS今年应该是较艰难的!不信走着瞧!!! jiuxinf: 我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H:
不知道其它品牌GPRS模块今年情况怎么样,反正我们SonyEricsson的GPRS模块销售情况非常好,春节后订单一张接一张,中国移动都找上我们合作做行业推广,我这可不是在做广告,什么都要用事实说话嘛,所以我强烈支持“2004年将是GPRS 年”。

网友I:
GPRS的应用要占主流的话,任重而道远呢,别盲目乐观啊.小步推进,谨慎乐观!

网友A:
本人认为遥控遥测领域的通讯方式不会有什么年,更不会出现GPRS年,蔡先生是RTU方面的专家,但对遥控遥测应用的通讯方式看法太片面。   1、 通讯方式的选取用具有:有线(包括自拉电缆、租用电信专线、普通拔号线路等)与无线之分,无线方式有专用电台(模拟、数字、跳频、网络)、专用网络(MOBITEX、数字集群等)和公用GSM、GPRS等,显然不同通讯方式在可靠性(有线比无线高)、造价(包括设备费和运行费)、性能指标(包括覆盖范围、传输速率等)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各有优势,故不可能由单独以某一种方式取代其它通讯方式。用户选择通讯方式时,必将综合考虑,即传输要可靠、造价要经济、性能指标要达到项目要求,所以不会有什么年。   2、 作为无线通讯方式之一的GPRS作为公网的增值业务,在传输实时性(易掉线、接续时间约一秒以上)、运行经济性(包月每个点每年人民币最低500元以上)方面不如专用电台(专网实时传输、每个点每年频率占用费人民币100元);在性能指标方面,尽管GPRS或CDMA 1X的速率在几十Kbps、100多Kbps,而且有公网基站的地方都能覆盖。但专用数字数传电台可以做到19200bps的传输速率,和50Km以上的覆盖范围,已经满足绝大部份遥控遥测项目的要求。   3、 对遥控遥测应用来说,终端是上位机、PLC、RTU和智能仪表,目前多为RS232或RS485接口(PLC有以太网接口),接口的速率一般是9600bps和19200bps,要几十Kbps或几百Kbps速率的通道有什么用?有没有要上网的RTU?而且遥控遥测应用一般都是点对多点轮询方式,如果某个点某时某刻掉线中断,它的通讯速率就无从谈起。   4、 目前的GPRS、CDMA 1X和明天的3G是为无线互联网、多媒体传输业务定位的,用这个平台来传输遥控遥测数据,感觉好象是硬要让自行车、摩托车上高速公路,既有没现成的进口(接口),上路后,一路跑起来,被别人碰碰撞撞(掉线、中断数据),收费还不便宜。   5、 当然事物是发展的,随着工业以太网(网络PLC)的普及,会对通讯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到那时GPRS比常规电台有速率上的优势,但电台也是发展的,比如跳频电台、网络电台,目前产品的传输速率在512Kbps以上,可以传输动态图像,比GPRS快多了。   6、 尊敬的行业用户和自动化领域集成商:就象新生事物的成长需要过程一样,它的认识了解也要有个过程。有些厂商为了推广新产品,采用不顾事实否定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法,这只能说明该厂家的产品还不成熟。在GPRS热火朝天的背景下,我公司2003年做了100多个数字电台应用项目,有很多是用了GPRS不成功,又采用电台的,如广东江门环保,山东某市路灯,武汉自来水……,主要问题是通讯中断丢失数据,有时达数小时,也就是说GPRS目前不能保证实时可靠。选择通讯方式非常重要,通讯不好,系统终端、软件平台再先进也没用,选择通讯方式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把号称做得最好的GPRS、MOBITEX、数字电台都拿来,试试!!!试指标、试可靠性、看价格。
  7、 当然,要推出GPRS年并不是不可能,如果中国移动给每个基站GPRS优先于话音通讯的数据通讯平台,并大幅度下降资费(如100元/年),就够了。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移动投入几百个亿升级GPRS是让用户上网的,有数据流量才能收回投资,他要与中国联通的CDMA 1X竞争,遥控遥测数据用户数据流量小的话,他在乎吗?

网友J:
我 同意 我的毕业设计做得是:基于cms91和短消息的远程监控系统。我已经有图目了,我很喜欢这个题目。

网友K(2004-07-01):
蔡老师您好:我十分同意您的观点,不知是可以赐我您的联系方式 wangyiguang8204@163.com 谢谢

网友A:
从目前市场需求看,GPRS/CDMA在处理小流量、分散型的数据传输方面已经看到很大的优势,从OEM厂商的不断涌出就可以看到需求的增长势头,但也仅仅局限在以上特点上。 应用的广泛性还取经决于两大网络商的技术。

网友A(2004-08-10):
一种新的通讯方式的出现和使用,定是解决了现有的一些问题,我 gprs 不会完全取代电台等其他方式,但是在某些领域gprs的确有它的优势。

网友L:
GPRS/CDMA确实有优势,现在对这个领域的开发还不完全,以后的发展也不可预测,现在大多数模块只能传些简单数据,但是没有完全利用好GPRS的现有信道。

网友M:
同意sinosun的观点,客观。

网友N:
各位同仁: 你们好! 本人正在准备远程无线视频监控方面的方案设计.在设计当中要解决远程无线图像传输的问题;另外还能传送相关控制指令.根据成本需要. 我本人决定单片机来控制整个系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请教: 1:采用视频信号采集压缩模块,串口接入。工作温度:-20-55oC 试问有什么型号模块?什么压缩格式输出合适:压缩为JPEG还是MPEG-4格式合适? 2:为了动态监控,本人采用CDMA1X模块,请问有那个CDMA模块比较稳定,传送效果显著? 3:我准备用单片机来控制图像压缩模块到CDMA的数据通信;有什么单片机合适? 各位同仁,如果谁有这个方面的成功案例,请指点! 我的邮箱:sharpboy2000@126.com 不甚感激!

网友O:
你要采集多大的图像阿,要是传送视频的话,还是用mpeg比较合适,但是用cdma动态监控,觉得比较悬,网络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网友D:
目前从GPRS应用方面看,集成厂家和OEM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不管是什么身份,推动GPRS的应用光靠两大网络的推广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去实现,多应用多做一些引导和服务,相信你会得到回报。 现在有些OEM或集成厂家主要精力在在如何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而忽略多做些效益之外的服务性工作,现在这个市场蛋糕在不断增大,只有默默耕耘、不计眼前利益、真诚服务的厂家才能多吃到它。

网友P(2004-09-20):
顶一下,支持啊 我个人觉得,GSM,GPRS还有CDMA它们各有特点,是能够并存的,主要看客户的真实需求啦,而不是一味的被市场引导.我们公司的GSM产品在电力行业就用的很好

网友Q:
在各式各样 宽带网、adsl覆盖面逐渐普及的时代已经来临,可以突破GPRS/CDMA传输速度不够快的限制,善用现有internet资源已是大趋势!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另一重点,完善的系统至少要具备双网以上连接能力,在宽带网、adsl能到达区域还是要考虑双网功能!

网友D:
to p1113: 可比性不大,因为应用领域不同。GPRS/CDMA适用于远程、分散、突发性应用。

网友D:
to:p1113 另您的“无固定IP”远程通讯的秘密不是秘密。你您说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也有些问题。

网友Q:
对于设备连网,不能光以自家公司本身产品来看,要考虑后续营运成本!GPRS/CDMA在欧都只是当备网使用,也就是说设备要能与不同中心连网,也要能同时具备能由不同中心主机连接之可能性,能传输数据、反应状况、接受命令,当中心主机无法运行时也能否传输资料如同MAIL、QQ 般不需要顾虑是否在线…..等等状况,当然 GPRS/CDMA 只是提供其中无线信道功能,还是需要在设备(RTU/PLC)功能上加强,但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许多国际产品已经都开始具备多网连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