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防护求助

楼主(2004-02-27):
我们有一客户的现场的使用情况非常的恶劣,一般都是粉层污染啦.以前用过其他很多品牌的变频器都用不了多久变频器就坏掉了。请各位前辈是否能告之有什么防护等级较高的变频器没有.或则是定制品之类的.是否可以推荐一些台湾的品牌的变频器?谢谢

网友A:
首先还是采用隔离方法,不然任何变频器都一样!

网友B:
用IP54等级的变频器即可。我们有很多应用在此类环境的。

网友C:
采用穿墙式安装,变频器本体密封即可。成本不变,永绝后患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你们说的这些办法是不是对所有的变频器使用都可行呢?我想了解具体哪个牌子的变频器的防护效果要好一点的

网友D:
vacon NX系列由于采用功率单元和控制单元分开的模块化结构,很容易实现IP54等级,成本也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