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孔板的选型

楼主(2004-02-27):
谁可以提供根据流量的测量范围选择最佳标准孔板及流量计的方法,谢谢

网友A(2005-05-25):
你的取压方式?

网友B:
角接取压?

网友A:
不适用于孔板开孔直径小于12.5mm,测量管内径小于50mm和大于1000mm,直径比小于0.1和大于0.75,管径雷诺数小于5000的场合。 你的相关数据?

网友C:
楼上你是否知道还有小流量孔板啊,是专门为DN小于50测量管用的啊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在小流量时一般选用另外的方式,小流量时孔板精度太低.

网友C:
二楼的你能否告诉我你的QQ啊,我的是413683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