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ERSON高手 急!!!!!!!

楼主(2004-02-27):
我现有台TD900-2S0004的EMERSON的变频器用来控制绕线机 现我要将频率调为600HZ。说明书写的输出频率是0-650HZ 请问高手们这样可以用吗,我需要注意什么吗,,,谢谢!急!!!!

网友A(2003-12-15):
电流大小的问题,电压大小的问题,还有容量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要和电机匹配,电机的额定电流、额定频率是多少,你变频器才能设多少

楼主:
谢谢你们,我的电机电流是1.7A,单相220V ,功率是0.4KW 额定频率是50HZ,,,我现将用变频器调为600HZ 现在我没有试,我怕出现问题所以想问下各位高手

网友B:
不能用!!!频率不行,磁场会饱和,肯定过流!!!

楼主:
维修者: 谢谢你 那我问下是不是换台电机就可以了 如果换的话我应该换成什么规格的电机,愿请赋教

网友B:
你提高变频器频率就是为了提高变频器转速,对吧?你需要的电动机需要到厂家定做。你需要讲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额定转速、极对数、额定频率,防护等级

楼主:
是不是要用专用变频电机啊

网友B:
那倒不一定,你比较一下价格了,呵呵

小生有礼了!

网友:
请问各位: 如果知道变频器的额定功率与电压要怎么算出他的额定输出电流?

网友B: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不是算出来的,是和功率相匹配的,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定制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有一个简单的算法就是功率的二倍

楼主:
你好: 我现在的电机功率是0.37KW,电流是1.0A,电压单相220V 请问我用TD900-2S0004G最高能调频到多少,能说下具体的 算法公式吗? 顺便问下你是艾默生公司的吗,我比较喜欢华为的,真的

网友B:
呵呵,我不是艾默生的,也不代理,私营企业主,觉得好用就常用;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与厂家设计有关系,但要保证不过流,它要和电动机的额定频率匹配,也就是基准频率,超过电动机的额定频率工作属于弱磁调速,其有效转矩特性具有恒功率的特点,在某一频率下,变频调速系统允许的负载率X=1/Kf,就是说最高频率的大小是和负载率成反比

楼主:
谢谢你: 可以说下你贵姓吗?真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我的技术不好, 向你多学学,不会嫌弃我吧。。。。 我姓胡,我问题我还会问你的,谢谢你!

网友B:
不客气;我姓曹

楼主:
我首先是非常的感谢你 不过我还是没有太明白 以我现在型号600HZ, 我电机的电流应该在多少才不过流呢? 或者要求什么呢,你能为我算下吗,选一个电机 我现接了这样一个工程,,到时一定感谢你:

网友C:
我覺得還應該把載波頻率設的低一點比較好

网友B:
感谢不需要!你要抓住重点,你的负载是多大,来选用电机的功率,然后考虑速度问题

网友D:
hehe!用没有问题,但要主意以下问题: 首先,你的电机必须允许在600Hz的频率下运行(主要时机械) 其次,变频器的基本频率不能乱动,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就只能设50Hz 第三,电机在基本频率以上处于弱励磁状态,恒功率运行,转矩会降低,在理论上,600Hz时的转矩是50Hz时的1/12,必须考虑电动机在最高频率时转矩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相助 小弟感激不尽,有缘好好干上两杯

楼主:
ml3473: 感谢你的解答,同时我问下你说600HZ时的转矩只有工频时的1/12,那么我现在用的是恒转矩型,电流是不是将会提高12倍呢

网友E(2004-02-23):
我用EMERSON变频器控制水泵电机,在频率不变,工况也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为何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却频繁波动且波动的幅度也很大,请问各位高手有何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F:
闭环参数没调好

楼主:
哈哈,我的问题已得到解决了,客户也很满意, 我是将基频调到500HZ,当为初始值(50HZ)时一直会报过电流。 后来还是厂家的人提出调到500HZ,所以现在OK了 请教维修者:顺便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如果你的电机能承受2.5A的电流,且负载的机械在提速时能承受,我认为可以调到300HZ 公式我也不会算,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

网友G: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