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关于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以小带大的问题,

楼主(2004-02-27):
用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实现以小带大,  我准备用30A的装置驱动1200A的功率部分,如果主回路输入电压为800V,应该选用多大电压等级的控制部分?  dyk8564@sina.com

网友A:
本来你就是要拖大的吗。就选400V的等级贝。你可以把800V 经过降压到380V ,还可以从主回路上加个800/380的变压器啊,在介入你的70上的电压检测啊 。有问题:haidong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