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加密

楼主(2004-02-27):
求教FX2N的加密方法

网友A:
加密没有大的用途!

网友B(2010-11-18):
意义不大。要加也容易,直接在melsec编程软件中可以进行

网友C:
FX系列加了没有用了,解开很快的都免费的软件。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