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取机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04-02-27):
请问在卷取机的张力控制中,采用开环控制,在PLC中通过合成张力电流,加减速电流和空载电流等给出卷取机的电流指令,达到控制张力的目的。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确定张力控制的很好,因为没有张力传感器,也不不知道实际中的张力到底是多少?

网友A(2003-12-18):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再如“如何实现恒张力控制?”,哪位大师帮助解决。

网友B:
对于卷取机的张力来说,在电机相对固定的转矩给定下就会只有一个转矩,在相同的卷径下就会形成一个相同的张力,如果要做到恒张力,你只要能做到在不同的卷径下,送给电机不同的转矩给定也就是了,具体的你再考虑一下吧。具体来说,也就是卷径的变化代表着张力作用力臂的大小,这其中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你就是要找到这个线性的关系,来对电机的转矩给定进行实时的调节也就可以了。再有问题,你可以发邮件给我。Email:zhy_csl@163.com

网友C:
如果卷曲物的宽度变化不大。就可以值考虑卷径变化。卷径变大,转动惯量也变大。这其中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可以采用折线描点法。

网友D:
如果是中心主动卷取,采用开环张力控制模型只能适合采用力矩卷取模式,通过检测卷径变化或者利用转动脉冲计算卷径,然后再控制力矩电机或者交流变频器做力矩控制模式或采用直流电机的力矩模式,该方式精度都不太理想,建议最好采用闭环方式,采用张力检测器或者浮辊检出实际的张力,然后采用速度模式或者力矩模式都可以,当然如果是双工位连续接卷,那最好采用速度模式,如果采用速度模式的话,过程计算方法和精度要求更高,具体的计算模型涉及到机械速比、芯筒卷径、材料厚度、张力锥度要求等。 不论哪种方式,当前卷径的计算精度尤为重要,如果允许的话你也可以采用摆辊或超声波检测卷径。

网友E:
楼上的讲得很对,关键是直径推算。很多场合采用这种开环的卷取控制方式是可以满足要求的,比如卷钢板,真空镀铝机,涂布机等等,厚度越厚越容易成功,但很多时候与机械加工精度有关,进口机在七十年代就有人采用这种方法实现卷取功能,但至今国内新设备还很少采用这种方法的,关键是调试麻烦,维修也麻烦,但从成本角度来说对不太薄的材料还是可行的,要注意如果有减速箱的最好不要试,因为摩擦力也会随卷径变化,很难补偿张力的

网友F:
您好! 这样的问题你最好采用ABB变频器控制,开环只能给出一个雇定张力。如果闭环使用很理想。绝对能满足你的工艺要求。变频器最好使用800系列的。600系列也可以,但是要不生产了。

网友G:
开环张力控制我们干过,请与我联系,实际很简单只需要PLC,AO,变频器和一个旋转编码器

网友H:
xafuture:您好! 开环张力控制我们干过,请与我联系,实际很简单只需要PLC,AO,变频器和一个旋转编码器 请问:你可以将您公司关于恒张力控制系统方案发给我吗?先谢谢您啦! 我的联系方法:E MAIL:q_yihui@hotmail.com 电话:020-87552230 传真:020-87556182

网友I:
可采用我公司 ZK-D 张力控制系统,卷经反馈。05138866785 13951382117 http:www.qwjd.com email:qwjd@qwjd.com

网友J:
花点钱,用闭环控制比什么都好

网友K:
卷取,张力闭环谁做过?

网友L:
我也有同样的苦恼,无张力检测装置,被动卷取,三菱变频控制,现在速度采用的是不变的,该如何办呢?

网友M:
卷绕分中心卷绕和非中心卷绕两方面,对于后者各位同仁以经有了诸多成功的方案。但是对于前者,很多人就认为有些难度,本人采用几种方法在造纸、化纤、纺织、拉丝、薄膜、电工、印染等行业使用得到了好评。一、通过线速度来控制张力,大家可以推导张力由于卷径的变化而导致变化,而同时电机的转速也在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难知道的,但是线速度是不变的,通过这关系就可以不考虑什么卷径、补偿,在控制过程中不断进行运算修正转矩的大小就行了,称之为速度反馈的转矩控制。二、对于卷径变化比不大于3倍的或是对张力控制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直接采用开环转矩控制就OK了,只是在设变频器的参数时有些小巧门。三、就是上述各位同仁的方法:使用传感器做闭环转矩控制。本人使用过的变频器有DANFOSS的VLT5000系列;ABB的ACS400/600;三菱的;西门子的,华为的。。。。。 想与我联系的话:zhujianwx@sina.com.cn

网友N:
发表点意见:我用SIEMENS的PLC和全数字直流传动,采用间接张力控制成功的完成了卷取张力控制,这个系统中为一铝带冷轧控制,它包括一台开卷机控制、一台主轧机控制、一台卷取张力控制等,在控制中张力控制比较稳,关于卷径的采用线速度/电机转速和超声波测径测的方法我都做了,效果较好,卷径变化平稳,可以自由切换。对于间接张力控制,采用的为最大力矩控制原则进行控制。张力控制转化为转矩控制。当然传动须配为速调闭环加转矩限幅控制。想与我联系的话:guchangqing7855@sina.com.cn

网友L:
各位大侠: 如果采用的是手动无级调速,能采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其张力变化吗?因为其线速度是可变的,在不用加装外部测速装置的情况下。变频器采用的是三菱FR500的。

网友M:
直流和交流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O:
双机拖动电气同步谁做过?请赐教。

网友P:
我在使用涂布机的中心收取,同行多交流 ,做工程的可联系我。13531821732

网友Q:
通过编码器计算卷取机的圈数,很容易计算力臂L T(力矩)=F(张力)*L 通过电机电流可以计算力矩,张力也就计算出来。

网友R:
知秋说得很对!!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一段张力,开环控制,并且是薄膜生产(镀铝膜)。。由于薄膜不允许压膜,所以收放卷之间不能张力隔离。有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S:
电机的输出功率取决于负载大小

网友D:
单级的张力控制相对困难一点,类似于全主动中心开卷、卷取的薄膜复卷机,开卷与卷取的转速均为变量,建议你开卷采取交流变频器做速度模式运行,转速跟随卷径变化,确保开卷线速度的稳定,鉴于镀铝膜卷取不适合采用张力检测的情况,你可以采用交流变频器做闭环力矩控制,力矩曲线跟随卷径变化即可。如果你没有卷径的计算经验,建议你最好采用直接测量方式(超声波或者摆杆),采用计采集脉冲方式计算卷径必须要加入其他补偿程序,因为很多材料卷绕中因为张力变化、褶皱等原因会产生不同的气隙,这就会导致卷径误差,在精确的张力的控制中是要避免的。 张力控制的方案从很简单到很复杂的方案都有,完全要根据工艺对象特性、速度、卷绕比、运行要求、投资等方面来确定,

网友T:
关于张力的控制问题,我在电线电缆设备上的卷取设备上是用电磁离合器来控制张力的,效果很不错,不妨试试。

网友T:
关于张力的问题,我用电磁离合器来控制的,通过PLC调节电磁离合器 的电流大小来控制张力的大小,因为供给电磁离合器的电流是恒定的,所以控制他的张力也是恒定的。 TEL:07113-3731185 NAME:李文涛

网友U:
可用气缸推动一个张力辊调定气缸压力,然后通过张力辊摆角得出张力。 就可完成收卷机张力闭环控制,我用此方式完成过薄玻收卷机控制

网友V: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刚刚自学PLC 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自学的道路上举步为艰,渴望能与工控网友交朋友!希望能有机会向各位老师请教,在新年将至在此向各位网友拜个早年,祝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 事事顺心 同时祝帮助过我的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地址 :四川省阆中市光明玻璃厂 邮编 :637400 电话:0817-5186226 ,

网友W:
各位技术人士好: 我们LENZE在做收放卷上面,有很强的优势,两个变频器解决问题. 021-53086611-826史

网友X:
与我联系

网友Y: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希望得到指教。第一次进论坛很激动

网友Z:
大家好!我现在遇见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解决! 在造纸机的收卷部分以前是被动方式,现在我遇到主动方式,利用安川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使用S7200的PLC,在卷纸的过程中,如果电机转速不变随着纸卷直径的增大线速度在一直增大,如何保证纸卷直径增大而线速度恒定?需要增加什么控制器吗? 还有如何去控制温度的变化?温度的增加与减小是利用蒸汽来解决,利用什么方式来保持温度在一个范围内变化? 希望得到指教!!谢谢!

网友AA:
先确定是做有差调节还是无差调节,再选方案.看那种可靠经济.

网友G:
使用丹佛斯变频器就可以解决了!! snowman_ly@163.com

网友AB:
我是一家生产销售可编程控制器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我公司代理瑞士PCD可编程控制器。此产品能与西门子S7-300、400完全兼容,有开放的通讯能力、灵活的I/O配置、友好的编程软件。现在全国各地诚征代理商、工程商,您若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其中PCD大量用在意大利的卷取机效果非常好。         德维森实业(深圳)公司  市场营销部 张毅   电话:0755-26585727  传真:0755-26553633  电zhangyi@techwayson.com网址:www.techwayson.com

网友AC:
使用电磁离合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网友AD(2004-02-27):
我们原来做过的,不过是半闭环,用的是磁粉。 就是卷筒每转过六圈(你可以自己设定几圈)就改变磁粉的电流来控制张力,所以这样做的张力实际不是绝对恒定的,只是个近似。

网友AE(2004-06-17):
把你的工艺要求及电机数据说出来,老夫为你做个方案。小菜一碟。 EMAIL:wdm2094_cn@sina.com

网友AF:
为什么要恒张力啊,差不多就好,本人公司用的就是采用二台变频跟一个电阻实现收放同步的,

网友AG(2004-07-17):
我有三SETP7-5.2程序及.. 联系13326133289

网友AH:
如果是直流系统,很多调速器都有现成的张力控制的开、闭环方法。 注意看一看转矩、电流、卷径的计算。

网友U:
有些高速度与超薄的用变频是做不出来的,如薄膜0.4U厚1000米/分钟,

网友AI(2004-08-27):
德国SCHMIDT公司解决所有张力问题!网址:www.tensionmeter.de   中国办事处:北京欧立华科贸有限公司    TEL:010-63561991/2/3-803    米超

网友AJ(2005-06-07):
本人曾在一家台资公司做过2年的张力及同步控制系统方面的技术及销售工作,希望有一天创建我们自己的公司及品牌,不知有哪位有志于此的同仁可以跟我合作!联系电话:13761905258。 E-MAIL:PANYANG0315@ETANG.COM

网友AK: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专门搞钢铁机械和橡胶机械,有兴趣可打个电话跟他沟通一下,北方人,相信有收获的,013924575260唐元兴,我记得他搞过这样的项目.

网友G:
各位PLC前辈你们好,我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现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铝业轧机的自动控制,对他很感兴趣,但手里资料不全,学习有些困难,希望有朋友能帮助我。谢谢好心的你们!!!   我找过许多网站,电脑城都未买到,但网上有人出售,对于我刚出道的我认为太贵了我无力支付,把以真心希望能帮我提供STEP7 5.2;WICC6.0 和编程的仿真软件。!(西门子)。谢谢,有意请联系QQ56457007     E-MAIL:56457007@126.com 13368386095

网友AL(2008-04-01):
   采用摆辊或超声波检测卷径,是最笨和最低档的卷径检测方法.

网友AM:
这好办呀/你已经知到最小值跟最大值/在程序里做呀/用卷长度减去每次出纸长度

也就是说卷总长(共能生产多少)减去包装数(每包长度是多少你要自己算了算好就是固定得了)不就的

QQ;646965326

网友AN:
有时要跟你的收卷方式有关,中心收卷与靠缸收卷控制方式不尽相同

网友AO:
关键是卷径计算要准。其次,只要给卷取机的线速度一个比机组线速度大的数值,他就会拼命的拉而出力,这个力基本上是电机的转矩,转矩,卷径和张力有比例关系,你不就求出来张力了吗?或者你就得到你需要的张力了

网友AP:
如果要求不是很精,可以用交流变频器拖动,现在市场上有用卷绕功能的变频器可以自动运算卷经大小实现控制。

网友AN:
大家说的主要是针对中心卷取而言。

网友AN:
比如造纸机的卷取跟大家说的就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AQ:
你加个电位器做张力控制

网友AR:
使用电磁离合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呵学习了

网友AS:
踩个点, haotie

网友AT:
本人最近刚做了N套     一个变频器一个异步电机开环控制   不是恒张力 但卷曲效果不错    变频器是

蓝海华腾   刚出来的产品

网友AU:
最好是采用闭环控制,虽然是多花点钱,但是可靠啊!

网友AV:
我们是钢厂的,开环PLC控制不理想呀交流和直流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AW:
        我见过他们用磁粉离合器,山东莱州生产的。

网友AX(2008-07-31):
呵呵;看这个图吧;

看不明白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AY:
引用 网友AO:
关键是卷径计算要准。其次,只要给卷取机的线速度一个比机组线速度大的数值,他就会拼命的拉而出力,这个力基本上是电机的转矩,转矩,卷径和张力有比例关系,你不就求出来张力了吗?或者你就得到你需要的张力了

那关键的是卷径和张力有如何的关系,有相应公式么?此外我没有用到张力检测系统,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很好的实现恒张力,谢谢。

网友AZ(2008-11-06):
引用 网友AL:
关于   采用摆辊或超声波检测卷径,是最笨和最低档的卷径检测方法.

网友BA:
   如果是中心收卷,最简单的方法,在收卷轴前采用浮动辊进行信号反馈,以速度模式来控制收卷电机,实现恒张力运行。

  不过得计算收卷电机的机械速比。

网友BB:
可以很简单就做一套啊,,不需要PLC,QQ5841026

网友AN:
楼上的能详细描述一下吗?谢谢

网友BC:
有点难度呀!

网友BD:
这个应该加一个张力控制器

这样才行

没有的话,很难试验出来准确的数值

网友BE(2009-04-14):
采用ABB变频器控制,最好使用800系列,开环只能给出一个雇定张力

网友BF:
无需张力传感器,采用变频器扭矩控制模式+编码器+PLC即可。

T=T0+FR  R是卷径变化  通过计算给定变频器扭矩

网友BG:
汇川张力变频器  专门做张力控制啊  用电位器调张力的大小  还可以进行卷径计算  哪用去plc编程那么麻烦啊  就一个变频器就搞定了 呵呵 !  有需要做恒张力收卷啊 放卷 就可以啊  我就做这个的  有问题 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啊    我的qq414458504

网友BH:
最好是用张力控制器+张力检测器+磁粉离合器,我公司专做三菱的张力控制系统,QQ704178086

网友BI(2010-05-26):
对带钢张力的控制,是通过控制卷取机的总转矩实现的,间接的采用作用于带钢张力的转矩完成的,但是,作用于带钢张力上的转矩无法检测,无法计算,所以,只能是通过精确计算卷取机总转矩中的其他分量,如摩擦转矩,加减速转矩,弯曲力矩等等,来间接的实现对卷取机作用于带钢上的张力转矩来实现的。

网友BI:
搞清楚转矩与带钢张力的关系。在控制中,是将二级设定的带钢张力,转换为电机的张力转矩,进行转矩限幅控制。但是,电机的转矩不仅仅是提供带钢张力的,在电机的总输出转矩里面,还有空载摩擦力矩,加减速力矩,惯性力矩,弯曲力矩等。带钢的张力转换为张力力矩是容易实现的,其余的力矩分量都是经验值,目前的做法是将这些除张力力矩以外的所有的力矩分量计算准确,再加上带钢张力力矩,作为电机的总输出转矩。如果这些分量计算准确的话,那么,剩余的转矩就为带钢提供张力了,那么对带钢张力的控制也是准确的。如果这些力矩分量计算不准确的话,那么,计算出的误差,就也转移到带钢的张力力矩上,为带钢提供张力了,可能会使实际的带钢张力大于二级设定张力,也可能使实际的带钢张力小于二级设定的带钢张力。这就是带钢张力控制的难点所在,就是通过控制张力以外的所有东西,来达到控制带钢张力的目的。

网友BJ:
我见过纺纱卷绕,是用两个交流变频电机实现的,一卷一拖。具体的欢迎来交流。

网友BK:
代做本科毕业设计,代写论文、各类总结。qq:1452128226、1468193379

网友BL(2021-03-02):
卷径计算是个技术活,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