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问题

楼主(2004-02-27):
求助:有用国外的数字直流调速控制器(如欧陆590、西门子6RA70/23/24等)加上自制功率单元(国产)组成一个直流调速系统的吗?有的话用那种控制器好?做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望论坛朋友解答!如果可以的话请留下联系方式,好向朋友请教!

网友A(2009-07-28):
北整意安,专门做电控,镀锌,酸洗,连轧,可逆轧,010-60213003转105

网友B:
网上介绍直流传动的6RA70的比较多。

网友C:
我们用6RA70改了很多套,要计算好反馈电流的采样电阻值的匹配。还有就是功率单元的驱动部分一定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