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专家:我国50Hz电源的来由

楼主(2004-02-27):
为什么我国的电源是采用50Hz的,而外国大部分较先进国家均采用60Hz的电源?我国在制定此标准时是依据什么呢?50Hz和60Hz电源的优点、缺点在哪里?两者对负载的功率有没有影响?另外,机场和飞机上又为什么采用400Hz的电源?(哈哈。。在《十万个为什么》里找不到答案,只好问专家了) 谢谢!

网友A(2003-12-20):
从未听谁解释这问题,我本人估计50HZ是一个平衡数,频率太低则变压效率低,太高则电磁损耗大,有的国家相电压是110V,所以频率用高点! 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呵呵!版主并不是需要回答所有问题的,尤其时说不清楚的时候!

网友C:
机场的特殊情况是:机载发电机要求体积小重量轻,只有提高频率才能满足功率要求,所以相应的机载电气设备用400Hz,与飞机相关的电源要400赫兹咯!军用的更高的也有。 民用的可能是沿用原苏联的标准。50赫兹与60赫兹功率上几乎没有区别。

网友D:
这一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的方面比较多,从原理上追朔,应当从麦克斯韦发现了经典电磁理论、赫兹为麦克斯韦的理论添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笔、法拉第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世界上第一台电磁感应发电机、英国工程师瓦特金首先制出了电动机,法国人皮克希制成了发电机、西门子发现了发电机的原理,发明了发电机,这是发电机领域的第一例实际应用等说起。 此后人们发现总结出来的定理为,周期性地改变方向的电流叫做交流电,电流发生1个周期性变化的时间叫做周期,每秒电流发生变化的次数叫做频率,单位是赫兹(为了纪念赫兹的贡献)。交流电的频率为50(60)赫,电流方向每秒钟发生50(60)个周期性的变化,每秒改变的次数为100(120)次。 电动机是根据通电线圈在磁场中转动的基本原理制成的。如果将电动机线圈两端加两个铜制滑环及分别与滑环接触的两个电刷就成为交流发电机(原理)。发电机是实现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需要原动机拖动。 频率大小的确定与发电机、电动机及变压器等的构造、材料等有关。 现代电力系统的频率即电力系统中的同步发电机产生的正弦基波电压的频率。频率是整个电力系统统一的运行参数,一个电力系统只有一个频率。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欧洲国家电力系统的额定频率为50Hz。美洲地区多数是60Hz。大多数国家规定频率偏差±0.1~0.3Hz之间。在我国,300万kW以上的电力系统频率偏差规定不得超过±0.2Hz;而300万kW以下的小电力系统的频率偏差规定不得超过±0.5Hz。由于大机组的运行对电力系统频率偏差要求比较严格,因此有些国家对电力系统故障运行方式的频率偏差也作了规定,一般规定在±0.5~±1Hz之间。超过允许的频率偏差,大机组将跳闸,这不利于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在电力系统内,发电机发出的功率与用电设备及送电设备消耗的功率不平衡,将引起电力系统频率变化。当系统负荷超过或低于发电厂的出力时,系统频率就要降低或升高,发电厂出力的变化同样也将引起系统频率变化。 在往下说就复杂了,上述在物理学上及一些小人书上都有介绍。以后适当的时候再详细说吧。 在缀上几句,航空器上的电源采用400Hz就是为了减小体积和重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网友E:
这些人太没素质,王工为我们写东东,有心解答,我们用拿来主义的方式来看问题。 我支持王仁祥先生!!!! 60HZ是前苏联的产物

网友A:
有的问题是难以说清楚,还有如“我国的相电压为什么是220V?”。

网友F:
电网频率的差异取决于人们的计算习惯,美洲的大规模发电较早,当时的计算工具主要是英制(12进制)计算尺,为便于计算,用60Hz,稍完一点的规模电网都用10进制数据,50Hz更方便些。军电和航电的400Hz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1、频率高的发电机或电动机由于转速高、转矩小而体积、重量较小;2、飞机上发电机的动力取自航空发动机,转速较高;3、直流用电设备较多,频率高有利于减小整流纹波。另外,我国电网的频率变化范围是±1Hz。因为频率调节惯量较大,范围小容易引起电网振荡,作过温控或恒压的人应该理解。在大网并网前,兰州地区的电网频率在50.5Hz以上,上海地区在49.5Hz左右。现在的大网并网有利于电网频率及电压稳定。 关于电压等级,分为发电机和电动机两个系列,我们常说的电压是电动机电压,是基本系列,220V为基础,每乘1.414并圆整后为一个等级,变频器电压除外;发电机电压为同等级的电动机电压加5%并圆整。所以只有230V或400V的发电机而没有220V或380V的发电机。

网友A:
TO:老九 这可能是一个方面,如果用120HZ或100HZ不是更好算!

楼主:
多谢各位专家!请王老师继续!在相同电压的情况下,50hz与60hz及400hz电源在传输功率上、整流效率上有什么不同?(最好能理论些及详细些)多谢!

网友F:
不用100Hz或120Hz是因为频率太高,一方面传输困难,做变频器的对线路感抗及容抗的理解应该是深刻的;另一方面,发电机和电动机的转速太高或极数太多都不可取。400Hz的电不能远距离传输,用户在订购400Hz发电机时要给定传输距离及方式,整流效率也差,但整流后纹波较小,纹波频率较高,好处理

楼主:
王老师:我想研究一下:如果将50Hz电源直接供电给需要60Hz电源的生产线上使用,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C:
我不是专家也非版主,说两句,错了请专家指正。上一次没看到醒目的标题,不好意思了。既然说了就再说一次。 如果50赫兹投入需要60赫兹的生产线 个人观点:交流电机速度降低,(电机速度与频率成正比) 电机发热,长时间工作必烧无疑 控制系统一般通过整流和开关电源,应该没事。 还要看一下对频率敏感的器件,没有吗!损失就小点! (大前题,电压等级一致) 不足为据!

网友D:
water:如果要研究将50Hz电源直接供电给需要60Hz电源的生产线上使用,主要考虑电磁器件的电磁特性,如电动机、变压器,其次是与电源频率有关的采样信号。对于前者,研究的方法可以找到这两个器件的电磁表达式,分别将50Hz和60Hz带进去,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有一本书你可以找一下看看,徐武安《电感器件设计与计算〉,四川科技出版社,1985.08,其中的103页-106页主要讲高频变压器的设计计算,其中有些理论可以引申到电动机上去。后者不用说就知道了。

网友G:
在控制器件上应没有问题,我们现使用的器件就有50\60HZ都能用.因为在日本就有50\60HZ两种频率存在.(不是混用)

网友H:
让我懂了很多

网友H:
让我懂了很多,谢谢!我是个菜鸟,因为做了关于变频器,低压电器,PLC的的销售,可我还是不是很懂,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F:
对于异步电机而言,将50Hz的电源供给60Hz的负载时,转速降低是肯定的,电压应按电机铭牌电压降低1/6供应,此时电机可长期运行,且转矩、电流不变,功率减小了1/6。若电压不降低,会造成电机磁路饱和,空载电流和空载损耗增大很多。 对于电感器,感抗减小1/6。 对于60Hz专用的接触器,改为50Hz,容易误脱扣。但目前一般都是50/60Hz通用的。

网友I:
看着是懂非懂 是不是传感器线路在电机变频条件下无法测量,就是因为频率过低,震荡加大了? 我刚开始接触工厂自控,只有我一个技术员(原来的当领导去了) 学习没有头绪啊!

网友J:
标准不同而已。发达国家也有50HZ的,比如的国欧洲大多数国家。 小国也有采用60HZ的,比如小日本。

网友K:
有一本翻译的通俗书,书名忘了,大概是说电的历史,其中提到过AC50Hz60Hz的来历,洋鬼子的通俗读物--深入浅出哦

网友L:
50HzAC电源,可以使传输导线细一些,节约材料,对吗?

网友M(2004-01-27):
60Hz及高頻率的電源是高效率的動力電源,但對發電設備有較高的要求;國產的馬達大多只適用50Hz,若使用60Hz那要注意馬達的絕緣等級及負載所需轉矩力.進口馬達一般50/60Hz通用.

网友N:
您能告诉我什么是圆整吗?我很急,谢谢

网友O:
各位看来都是高手啊,我是个初学者,老大们可以把QQ报一下么,好让我们这些菜鸟方便请教呀! 谢谢 我的QQ 6901820

网友P:
老九:是否可以长期向你学习,你对实践和理论的研究让我崇拜。

网友P:
老九:请推荐我基本书看看,关于电气控制和变频器的(本科毕业生能看懂的)

网友F:
可以找相关专业的本科教科书阅读,相信一个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回头读那些教材会有更深刻的理解,结合工作中的实际困难阅读,也可以也可以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网友Q:
李工推荐的那本书就不错,本论坛有

网友R:
精彩、精彩。 各位都是我的学习榜样,我是自动化毕业的,以前我不喜欢自动化,自从加入论坛后开始热爱自动化了,请各位老师多多推荐好书!!!

网友S:
太好了,我又学到了好多!

网友T(2004-02-26):
精彩一分

网友P:
老九:请教你一个问题,变频器输出3000Hz,拖动六台电机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的变频器可以输出3000Hz).

网友P:
老九:请问400KW变频器是否一定要配滤波器,否则会有什么影响。 另外,900KW变频器开关频率的调整对于电机有何影响,我指的都是 低压变频器。

网友C:
载波频率越高,正弦波型越好,电机绕组的偕波越少。但是辐射干扰能量提高,干扰周边电气设备。

网友U:
节能:为什么?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V:
哪位老师能告诉我,如何将50hz/220v转换成60HZ/120V,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要用什么器件,材料,该如何去做?我的电子邮件taitaiguo@sohu.com QQ:26787677

网友A:
用一台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W:
看了都看不懂啊 看来大学里都白学了 奖学金也白拿了 郁闷呀 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现在在公司里做仪表维修工 接触的东西不多啊 555 都快把专业知识忘光了 555 要努力 要努力!!!!!1

网友H: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X(2004-07-07):
请问我在日本买的摄象机到英国能充电吗?(在国内能用) 13988533677 imyangxi@sohu.com

网友Y:
TO:楼上   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英国那边的电力标准,哈哈

网友Z:
当我们的电力电子工业足够发达时,将会用直流传输电能,直流除了变压这一关不好过其它优点比交流多,估计2050年吧,届时不用再争论50/60HZ了

网友A:
“直流传输”如何变压?不会用变频器降压吧!

网友X:
“直流传输”当然是要用逆变电源了,怎么会扯到变频器?

网友F:
由於換工作單位,好久沒來了,還是這麼熱鬧,真高興. 我國現在的西電東送工程用的就是220kV直流輸電,第一條線路已於去年試運行,但變流裝置是那裡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是國內送變電公司安裝的.

网友H(2004-10-21):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的机器是采用的是日本100V60Hz,但现在是我的电压可以变为200V,那么怎么样把50Hz变为60Hz呢。

网友AA:
西电东输工程中用的变流装置是SIEMENS

网友AB:
李工,还是多讲讲怎样修变频器吧,那才是你的强项.

网友AC(2005-06-14):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看了大家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也想加入论坛,向各位学习。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AC:
大家好:听了你们讨论的话题,我正好有个相关的问题需要老师帮忙解决: 我的一个产品,在我国使用都很正常,没有发现质量问题,但到菲律宾以后问题就多了,老坏。据说菲律宾的电源就是220V60Hz。我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该如何解决问题? 我的产品是一个反复充电放电的电路。220V交流电通过电阻和电容限流,再通过二极管作倍压整流方式为660V5000UF的大容量电解电容充电,在2秒之内能将大容量电容充电到620V左右。还有一组放电电路,通过光或者其他控制方式将大容量电容的能量在千分之一的时间内对一个氙灯管放电,使氙灯管发出强光。而后再进入下一轮的充电和放电。 请问当电源的频率提高以后,是否对电路产生危害?

网友AD:
看了两遍还是不全懂.但还是知道了一些.多一些这样的讨论对菜鸟有好多帮助.

网友AE:
各国电源标准,不保证都正确,供大家参考:
我用 www.google.com 搜索 《 world voltage frequency 》 的世界网页,请看: http://users.pandora.be/worldstandards/electricity.htm#voltage http://www.yung-li.com.tw/EN/info/ww_specifications.htm http://kropla.com/electric2.htm 以上网页详尽描述了 世界各国供电的频率,电压和插头等的标准,现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AC:
大家好! 我上面提到的问题好象与电源频率没有关系,后来菲律宾方来电话,发现是使用不妥造成的问题。 楼上的先生提供了各国电源标准的网站,可供参考,后来我又查了一些有关网站,发现确实不是很准确,就菲律宾的电源情况有220V50Hz、110V60Hz、100/110V60Hz三个结果。后来经挂电话到菲律宾联系,结果是220V/230V60Hz。 要查资料时,要多查几个网站对比,如果都一致时,也许是准确的,如果都不一致时,那就另求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AE(2005-07-22):
日本电源标准的起源,在网上见到以下叙述: “日本有两个周波数,关东是50赫兹,关西是60赫兹!怎么会有这种邪门事?很简单,日本人向老外学发电时,关东人跟欧洲人学,买50赫兹的发电机,而关西人则跟美国人学,买60赫兹的发电机!” “关东指的是首都圈,也就是东京都23区和周围的神奈川,琦玉等好几个县的一部分,而关西指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及周围地区。” 摘自《冰眼看日本之十二:“分裂”的日本国》 http://www.war-sky.com/forum/htm_data/35/0507/131781.html

网友AE:
在网上搜到如下信息: “广州最早的电厂 1900年,英商旗昌洋行看中这块风水宝地,开办粤垣电灯公司,设有锅炉及发电机四台,发电容量546千瓦(时),后被官商合股收购,征用附近街店铺扩充厂房。1933年,电力增加至2.4万千瓦。这是广州最早的电厂。” 摘自《神秘百年电厂破“谜”》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1/03/content_825365.htm 英国的电源标准是 50HZ 单相230V,三相400V,和我国现行的标准接近,可能早期购入的设备就成为一个事实标准; 动乱割据的旧中国,除宝岛台湾由于受日本长期占领和美国影响,电源标准是60HZ以外,尚能够维持电源标准的统一(好像日伪满时东北曾有110V的电源).

网友AF:
我有台设备在海上使用轮船柴油机发的电是180v-260v 35HZ-55HZ单我的设备需要220v和380v均为稳定的50HZ交流电。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AG:
频率可以用变频器来稳定,至于电压建议都用220V的电器, 380V的电压比较困难,可能要换发电机,

网友AH(2005-08-30):
解放前,我国多种电压和频率并存,主要与发电设备的生产国的制式有关,解放后,我国沿用苏联的制式,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至于为什么220V380V50Hz,那就问俄国人吧。

网友AI(2006-04-18):
谢楼主斑竹,长知识。

网友AJ(2010-08-09):
毛子用了,220V380V50Hz所以我们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