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4-02-27):
我有个项目想用GPRS传数据,我的想法是让2个计算机通过GPRS Modem上网,然后建立Socket连接,直接进行数据通讯。 两张SIM卡都是普通卡,上网后是自动分配IP,我的想法是Server端上网后先使用短信把自己上网的IP和端口号发送Client端,然后Client根据这个信息上网并连接到Server。 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A:
当然可行!另外也可以用一个服务器来做一个桥可能更好!www.wlandata.com

网友B:
有些问题,你可以试一试。 两边是动态IP的话,问题就来了! 现在GPRS方案很多,但能够稳定运行的系统很少,关键是其中有一些技术细节。 如果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河北久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范红心

网友C:
想法是绝对可行的,但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保持两个终端的连接稳定以及如何在上网的时候发短信等需要考虑。 我公司已经开发出稳定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系统。如有需求请访问网站:http://www.eastcent.com 邮箱:tech@eastcent.com

网友D(2004-04-02):
不行的!你说: 我的想法是Server端上网后先使用短信把自己上网的IP和端口号发送Client端,然后Client根据这个信息上网并连接到Server 可你的Client端IP是多少,你知吗?因办它也是动态的.如果你利用连的套接字来知道它IP,可是你知道哪个套接字是它的? 同时存在多个GPRS端的连接且不说,而且说不定许多是黑客的连接呢. 你必须采用一个你知道IP的服务器.通过它保存C/S两端IP也行,中转数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