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04-02-27):
有没有这样一种流量计:当通过管路的流量累计达到某一设定值(如流过1000L)时,输出一信号控制管路上的电磁阀动作。 不要PLC...等东东,但要求流量可直接在流量计设定。

网友A:
我有售油机技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eyu49@21cn.com

网友B:
這個問題很簡單的,用流量開關完全可以做,我公司有歐洲的流量開關,非常好用。不過得看你的介質是啥,1000升是一分鐘嗎? 來找我好了。021-64793899 徐先生

网友C:
to:youngdc 使用流量定量控制仪最方便,到设定值可控制停泵,可设定流量值,手动清零、启动,输入讯号可为标准讯号或脉冲讯号。

网友D:
批量控制器

网友E(2004-06-25):
应该用流量积算控制仪比较好吧

网友F:
有一个流量计加一块二次仪表就好了,可满足您的定量控制要求.参看www.tjhsyb.com,电话:022-26721832

网友G:
你的要求可能要化更多的钱,很多仪表公司都有批量控制器,很贵

网友H:
用二次表的继电输出给电磁阀就行了

网友I:
可调的流量开关 要看你流量选了

网友J:
我感觉有流量开关是不错的选择,流量开关最多可设四路报警,也就是带4路开关量控制。

网友K:
批量控制器+多段电液阀=流量控制

网友L(2004-08-20):
我公司提供德国流量产品以及瑞士光电液位开关,如有需求请联系 lyxer_2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