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式接近开关的检测

楼主(2004-02-27):
求助: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水时的 安装方法有那些?动作距离一般是多少? 如何微条调? 对其本身如何检验产品合格?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意思,测水是测量水面还是测量什么? 安装方法取决于你准备想实现什么目的 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20mm以内,开关本身就有微调的电位器。 何检验产品是否合格只要按照它的技术指标与您实际测得的指标相对照才知道 www.jieda-auto.com 3097955@jieda-auto.com 专业传感器制作商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水面是动作距离一般是多少? 我现在将一探头固定在金属板上,其对面装有一调节水位的水样杯。用来检测水位时,如果手接触到金属板探头的指示灯就会亮!无法复位呀!

网友B:
用电容式接近开关功能上很危险, 其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