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数控车分度吗?

楼主(2004-02-27):
我有一变频电机驱动主轴的国产数控车床.想要其以卡盘精确分度(1度),不知有何方法?又怎么控制?

网友A: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B:
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C:
主轴尾端另加脉冲编码器,尽管是变频器驱动,也应该能够达到你所要求的1度的精度

网友D:
主轴电机换成伺服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 谢王永青的启发: 在主轴尾端另加脉冲编码器! 我在想车床自身主轴停转时,采用另一套有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所驱动的减速机构来带动主轴缓慢旋转来达到准停. 但又有什么方法实现任意方向的准停呢?重复定位度高不高?

网友E(2005-08-17):
可以分度。 我公司有一台天水出的CKW61200,采用840D,就可以实现分度

网友F:
我不知楼主的车床采用什么系统,如果是fanuc,则需采用fanuc原装主轴,来作c轴。 这种设备叫车铣复合中心。能完成车削,铣削加工。也可以车非圆截面。

网友G:
jia 加光珊尺

网友H:
如果是FANUC的串行主轴,很简单的,主轴后加装编码器,再用FANUC的主轴定位功能,另在PLC程序里编进主轴定位的角度指今,最小可定位到0.1度的指令输入,M19SXX(定位角度)就能实现,如要求高的则用FANUC的CS轴轮廓控制就行

网友I:
好象必须把主轴换为伺服吧?

网友J(2006-01-26):
可以分度!!一是主轴油压缸附近加脉冲编码器,另外还要加一套刹车装置,我见过的是加一个液压刹车盘.:)

网友K(2006-03-09):
在主轴后加装编码器,如果数控系统具有模拟伺服接口,也可以尝试将变频器作为一个模拟接口的速度伺服,通过数控系统闭一下位置环

网友L:
如前面的各位所讲,理论上,在主轴后加装编码器,是有可能完成,但是能否实际实现,还取决于所用变频器的能力,即其能否作为速度伺服,令数控系统使主轴闭为位置环。
毕竟分度意味着定位控制,或位置伺服,即让主轴具备C轴伺服能力。

网友M:
可以试一下日机电装的盘式马达,它有分度功能,而且最高重复精度能达到+/-0.36秒(角度).

网友N:
老兄只要你用变频器就不可能
除非用伺服
我给你介绍一个国产大功率伺服
将你邮箱给我
我的邮箱是GYMS007@TOM.COM

网友O(2006-04-21):
SEW和伦茨的高档变频器具有伺服功能,能接受来自总线的位置指令,能驱动大功率的变频电机,自身可以处理码盘信号,并且变频器内部具有PLC功能和找参考点等功能.

网友O:
补充,高速时分度可能误差很大

网友P:
变频和伺服主轴都可以实现分度!!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057481087525

网友Q(2006-05-31):
可以用伺服带动

网友R:
楼主问:但又有什么方法实现任意方向的准停呢?重复定位度高不高?
答:我做加工中心改造,这个功能是必备的,以前是用伺服主轴,当然没问题,价格高。现在多采用变频加定向卡完成位置环控制,当然要配接编码器,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88度(安川),国内还用过蒙德,也不错。准停位置可以是任意设定角度。

网友S(2007-07-21):
其实,C轴重复定位精度是由编码器精度、主轴驱动器控制精度、数控系统CNC的控制精度等三方面决定——简单说,你用CTB伺服主轴配合国内主流数控系统,C轴精度都可以达到1度之内(最高10’之内)。

网友L:
“C轴重复定位精度是由编码器精度、主轴驱动器控制精度、数控系统CNC的控制精度等三方面决定”———论述有理!

“C轴精度都可以达到1度之内(最高10’之内)”———用于换刀准停尚可,真用做C轴就勉为其难了!

网友T:
如果用位置控制的变频比国产伺服还贵,那就用国产伺服吧。

网友L:
伺服+主轴?还是主轴伺服,两者的概念和结构差异不小的哩!

网友S:
呵呵,10’的精度是指,如用广泰150iTa,这类“主轴分度”是上位机CNC发“脉冲信号”控制主轴驱动器来驱动主轴电机(内装2500线编码器)的控制方式;如果使用FANUC 0i TC这类主轴控制发模拟量信号的,那么,C轴分度精度就需要不断调适(解决零漂问题),最终能达到的精度一般在30’之内。您各位要是有空,就请在本周四到六,来上海龙阳路的东博展会,CTB的伺服主轴就在W5号馆4门的位置。

网友U:
原来发脉冲信号就不用不断调适了?真太令我长见识了!

网友L:
“10’的精度是指,如用广泰150iTa”vs“最终能达到的精度一般在30’之内” ———笔误?
本人在北京,有空倒是可以拜访拜访“CTB”,看看你们的伺服主轴到底有多大能耐?!

网友S:
呵呵,大家都来噢,工厂在密云双井工业开发区:致电010-69076533,预约登记后,免费参观。

网友U:
我倒是去过CTB,不过你们都哪些车间开放啊?

网友L:
“预约登记后,免费参观”———只是工厂在密云,来回可有接送服务?

网友V:
弄个主轴编码器吧

网友J(2007-09-20):
当然可以分度了,我见过的,就是主轴后加一个编码器,和一组油路刹车用.就是主轴不仅可以分度精确是0.001度,而且可以主轴任意角度定位,以利于数控车刀塔上的动力头铣削加工,这讲明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车削中心机"

网友W:
"就是主轴不仅可以分度精确是0.001度"
这么高精度?如果是分辨率,我还能想象。

网友L:
仅靠油路刹车和编码器就能达到0.001度?3.6角秒的精度!真不知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X(2008-10-18):
用变频器是有可能的,我曾经做过实验,但是没有带过机械,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不过对上位机有要求,如果需要任意分度,那就需要控制端口可以输出脉冲信号,如果只要固定角度分度,那用变频器的内部功能就可以了,至于外接编码器那是肯定要的。

网友Y:
仅靠油路刹车和编码器就能达到0.001度?3.6角秒的精度!真不知是如何实现的?

還是那句老話 聽聽就好 無須太認真

网友L:
变频器作分度,那是具备零速力矩输出能力了。

网友X:
是的,现在的变频器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零速力矩保持现在已经不稀奇了,日系欧系的不去说它,台达的早就可以实现位置控制功能,我们用在加工中心上用作主轴定位的,不过要想实现分度功能把控制软件要升个级,这个功能在车床上用的应该比较多。

网友L:
台达变频的零速力矩保持是否需要在电机上装传感器?

网友X:
要求电机带内置编码器,然后反馈回变频器,使用矢量控制方式来做。

网友X:
是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是不是有哪里不合理?我记得用宝元和新代做了很多的5轴铣床,还有车削中心,在东莞厚街展我还见过的。

网友L:
没有任何疑问!原来的一串问号是论坛的bug所致,刚改掉。

网友Z(2009-04-06):
用宝元和新代控制KEB就可以用来C轴定位了

网友L:
对:Li514536115 关于

用宝元和新代控制KEB就可以用来C轴定位了

此方案中数控车的异步主轴电机是否需要更换?

内容的回复:

网友AA:
一般的异步电机应该是不行的,一般的变频电机做分度应该可以,不过做C轴做插补不知道怎么样,感觉可能要用伺服级的电机来配变频。

网友AB:
我可以提供不超过两万块钱的数控系统实现主轴闭环,C轴控制.

网友AA:
单纯的数控系统吗?

网友AC:
车床主轴可以实现分度!

网友AD:
选择光洋的数控系统,配光洋的异步主轴驱动可已实现车床主轴的高精度分度,并且支持C轴插补功能,价格比FAnuc 0系统和802D配套便宜许多。

网友AE(2010-01-08):
用伺服主轴+位置编码器,模拟信号控制的,可以达到多少的定位精度,比如802C系统。

网友AF:
方案一:采用主轴伺服,但价格高

方案二:用同步伺服驱动和电机,即将进给轴伺服电机作为主轴电机使用,一般需要数控系统控制伺服驱动进行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我们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有价格优势。南京开通自动化,zdw1025@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