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二次仪表?

楼主(2004-02-27):
周公:你好! “二次仪表”是啥?什么样的仪表可以说是二次仪表? 还有就是“阀及执行机构”?

网友A:
二次表是工厂里的说法,就是对直接测量的传感器测的信号进行处理或显示的仪表。如铂电阻测温,温控器显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