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才能将PC和PLC通信

楼主(2004-02-27):
现有S7-300 和CP343-1 如何将PLC的数据传送到计算机? 应用什么软件 还需要其他硬件吗? 谢谢

网友A:
找一跟MPI电缆把计算机和PLC接上,用STEP7编程软件就成。CP343留着组以太网再用吧。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通过以太网,将PLC得状态(包括输入输出和中间状态)传到PC(通过VC编程) 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B:
找个交换机不就行了

网友C:
本人可以提供有偿服务,请参考本人网站http://yknet.unicyclist.com/

网友D(2004-05-17):
还需要simatic的网络组态软件,版本是5.1或者5.2里面有个net configuration consoult用这个小软件就可以组态了,不过很烦,需要耐心 慢慢来.

网友E(2004-07-14):
找一跟机对机交叉网线把计算机和343-1接上,用STEP7编程软件就成

网友F(2004-09-11):
我们有整套解决方案,请看网站:www.sz-thunder.com

网友G:
有计算机模组吧,USB,CC-LINK,NET-10都行

网友H(2004-11-24):
同意navalnite的做法,但组态时小心即可

网友I:
你的PLC是啥型号?有哪些通讯口?

网友J:
如果你是想通过PC机来监控PLC传输的数据;你可以用带端口镜像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来实现。

网友K:
通用的组态软件已经封装好了,你可以直接使用,比如力控监控组态软件.

网友L(2007-05-22):
要么購買組態軟件,要么自己開發上位機程序

网友L:
串口通訊也可以啊,不一定非要ETHERNET

网友M(2008-07-30):
用串口服务器 以太网转RS232/RS485/RS422接口的

网友N(2008-09-24):
可以考虑用协议转换来完成,有兴趣可以联系我。13761721633,王伟。

网友O:
不论使用那种PLC 如果控制器本身能够和计算机通讯功能 只要按其调试指导书设定好通讯参数 即可上载或下载程序 并进行在线监控

网友P(2008-12-01):
研发,生产厂家直销RS232/RS485/RS422转TCP/IP(单口,2口,4口,8口)串口设备服务器,RS485/422中继器,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嵌入式设备网络模块,智能模拟量/数字量采集器等等!
提供中性产品,量大可以OEM和裸机,支持多种标准通讯协议,并可根据您的特殊需求定做!
欢迎来电咨询,电话:0755-88849800 QQ:191724929 联系人:徐 生

网友Q(2009-02-26):
不需要其它硬件,直接用一根PC-PC的直连线把计算机机和网络模块相连,在STEP7软件组好态就可以相连了,具体步骤请看一下STEP7通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