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组以太网问题

楼主(2004-02-27):
小弟现想用PC机在以太网上对S7-300进行监控,现有CP-343-1 请问如何才能实现,是不是一定要用Wincc 用VC可以吗? 是不是用一块网卡和CP-343-1 就能实现通信?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PLC 端配置CP343-1, PC 端配置一台网卡, 以及Softnet S7 软件, 即可使用VB/VC 访问PLC数据

楼主:
是不是要涉及到OPC编程,VC本身支持OPC吗?请问那边有类似得例程?多谢指导!

网友B:
只需使用java编程即可,本人可以提供有偿服务,请参考本人网站http://yknet.unicyclist.com/

网友C:
张工:能用普通的以太网卡吗?还是一定要cp1611/3?

网友D:
用普通的以太网卡就行了

网友E(2004-04-21):
普通的以太网卡不代CPU,CP1611 1613 内部自建CPU可以自己处理搜集来的数据.如果你的数据量比较大,要求数据传输比较及时建议使用CP1611 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