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pc与s7-400通过以太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4-02-27):
请教: 1.如果普通pc机与s7-400通过以太网通讯,是否只要买一块cp443-1就可以实现?还需要其他的硬件吗? 2.cp443-1是否支持标准的以太网协议阿?也即是说pc机用一块普通的网卡就可以与之通讯?

网友A(2003-11-26):
这个倒是没试过,不过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网友B(2004-02-06):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C:
可以, PC端配置CP1613网卡加S7-1613软件

网友D:
西门子的1613网卡太贵,可以用一般的网卡代替,但是PC机要装个叫什么“3COM”(具体名字忘了)的软件包。

网友E:
不需使用任何硬件和软件,只需使用java编程即可,本人可以提供有偿服务,请参考本人网站http://yknet.unicyclist.com/

网友F(2004-03-16):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另外,从使用角度说,标准以太网与工业以太网的区别究竟是怎样的?

楼主(2004-05-24):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的指点和意见,但据我所知pc端只需要有普通网卡即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连通,组态后,cp443-1总是出现内部错误,我还没有搞明白是什么原因,还得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G(2004-07-22):
普通以太网卡绝对可以的,不过你还需要simatic NET 软件配合

网友H:
可以的,需要simatic NET + OPCLINK

网友I:
西门子的1613网卡由S7-1613软件驱动,如果想用普通网卡的话,找西门子要白皮书自己编个驱动。。。。。 标准以太网与西门子工业以太网的区别是西门子使用了特别的帧。

网友J:
力控监控组态软件通过1613采用OPC方式,采用普通网卡以S7方式通讯都有成功的案例,可以登陆www.sunwayland.com.cn了解。

楼主(2004-09-08):
美国卓越:   2004-8-3 14:36:00    西门子的1613网卡由S7-1613软件驱动,如果想用普通网卡的话,找西门子要白皮书自己编个驱动。。。。。      标准以太网与西门子工业以太网的区别是西门子使用了特别的帧。 非常感谢! 不过在西门子的通讯手册及国内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中心并没有提到过需要另编驱动啊

楼主:
十三公:   2004-2-15 23:23:00    西门子的1613网卡太贵,可以用一般的网卡代替,但是PC机要装个叫什么“3COM”(具体名字忘了)的软件包。 这位大虾,首先非常感谢你提供这个信息! 能请你告诉我这个软件包在那里能够找得到吗?

网友K:
关键是你通讯后干什么,如果是用于WINCC或STEP7编程,那么什么也不要,只需要简单的设置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说法同西门子技术支持的说法是一致的,非常感谢,我本人也觉得只要做一下设置就可以了,可是在组态了cp443-1后,cp443-1的红灯一直亮着,消除不掉.不知何故?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IE来实现人机界面与s7-400PLC的相互通讯,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L:
通过普通网卡+连接软件就可以了。 但是连接软件比较麻烦了。

网友M(2004-11-04):
这个东东我做过,我用的和你一样通讯模块选用cp443-1 , 计算机安装的普通网卡,只要安装一个simatic net 然后进行一些设置就ok.

网友N:
通讯模块选用cp443-1 , 计算机安装的普通网卡,只要安装一个simatic net ,怎样设置呀?我已经编好界面和程序了,就是不懂怎么连

网友O(2005-08-25):
普通以太网卡绝对可以的,不过你还需要simatic NET 软件配合 是的 我就是这样用的 我们用两个工控机和443-1用交换机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