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4-02-27):
本人有一台S7300PLC,MP370作为其上位机,通过CP343与以太网由一台上位计算机监控,请问还需做那些工作,本人为新手,望各位大哥能说的尽量详细。

网友A(2003-11-22):
上位组态软件中配置通讯驱动,IP地址一致

网友B:
有兴趣1小时赚1.66美元吗?小弟赚钱之道(特别推荐)          小弟绝对没骗你们,如假包骂!!!大家一起赚钱!!!!乐趣多多!!!     有兴趣1小时赚1.66美元吗,装了宽带可别浪费哦 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    --------------------------------------------------------------------------------     朋友:耐心看吧,保证你绝不后悔!!! 需要买车买房吗?需要手机吗?需要电脑吗?唉别再想了!还是赚点钱吧! 有了钱什么事不能干?     按照下面的做保证有钱赚的。(有耐心,有信心才能做大事哟)     本人工作比较轻,一有时间就是上网。在网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各个网站都说能为你赚到很多钱呢,就连读一封E-mail点几回广告栏都 能挣到钱? 难以置信啊!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原来是广告商买单,在国外这早就流行了)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但想想对自已没有损失的事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人总该为自已去努力创造条件的!但我的身份是不能够泄露给外人的, 当然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因为回电是要付钱的噢)、信用卡号码等等重要信息都不能泄露的噢。     于是找了一个不要身份证、不要会员费,只要有个地址、电话号码就能挣到钱的网站,申请成了会员……(反正挣不到钱也不会吃亏。)     等了一个月,什么汇款单?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一想,无所谓了,反正也没吃亏!就当是鬼迷心窍一回吧!可一直到了第三个月…… 突然,汇款单到了, 200多美金?折合人民币不就是1600多了吗? 半信半疑。到了银行,交了几十元 的手续费,换回了1600多!真像做梦一样…… 买了一些一直想买的东东,这时我 才确信不疑。兴奋之余,又开始了我的宣传。不是宣传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吗? 果然,三个月后,又飞来了一张单子!--300多美金!真是难以置信!! 又过了 三个月上涨到了2400多美金。     这一切可都是真的,当然也离不开我自已的努力, 积极地有信心地发表文章,真诚地教人如何加入。     古人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啊!反正也不吃亏,试试看嘛!相信我,没错的!     加入方法很简单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     介绍的是一家利用网上冲浪时接受广告而赚钱的公司.CashFiesta公司是美国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市的一家新兴的从事互联网广告业务的公司,现与实力雄厚的 Explore Technologies及Inc公司合并, 服务没有使用时间限制.信誉绝对可靠!它位列网上广告公司的三甲之内,至今还没有网友投诉过!只要其注册会员在一边上网时,一边接收该公司发送过来的广告.就可以按其上网时间长短获得每小时0.6美 元(注:最低标准)的报酬.满50美元即会付款     此外,如果你将其介绍给别人,即发展下线,那么在你的下线流览上网时,你也可以从中获利。 具体来说 ,每一个会员 可以发展8层下线,你可以从第一层获得15的点数,从第二层获得7的点数,从第三层 到第五层获得5的点数,从第六层获得3的点数,从第七八层获得1的点数.假设你发展 了3个下线,而每个下线又发展了3个下线,你和你所有下线平均每天上网1个小时, 那么你的月收入就有2321美元了。     当然这需要你的时间和毅力。     注册方法如下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    本赚钱方法的最大好处: 1. 只要在线就计数,无论您在做什么。 2. 支持8级下线!稍加努力,就会出现下线贡献的点数远远超过自己所得点数的情况, 甚至自己不用,每月也会有一笔固定收入进帐,岂不快哉? 3. 注册一个指定站点得1000点。此方法简捷有效,但大多数朋友由于不认识英文而 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当有Sign Up字样时,不要吝惜那几分钟时间,简单填一些 表单,您就会发现自己的点数一下上涨了千余点! 4. 当你成为黄金会员(积聚黄金点到133点)时,你的报酬将大大增加. 成为黄金会员 的要求:得到黄金积分133分以上,得黄金积分的方法有,1.注册六个以上offer; 2.每天使用其广告条半小时以上;3.注册赚点10000点以上;4.根据你的下线情况 给你计算黄金积分等。 5. 另外,每个月根据你累积的点数, Cashfiesta.com会有Bonus给你。如,点数在 10000和20000之间,就可以得到额外的4000点,点数在30000以上,则可以得到额外 的7000点.好了,还是给你介绍详细的注册方法吧.申请方法及过程:申请时姓名、 住址、邮编等一定要真实,清楚, 否则收不到支票了.     注册方法如下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 请不要修改这个网址,因为要加入这个网站必须要有一个上线,也就是说即使你 修改了,你的积分会被视做无效,那么这些天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请您不要修改. 接 下来会出现一张注册表单,如果英文您不理解?下面是 提供的中文注释. 注意:请用英文或拼音填写!     这张注册表单是不支持中文注册的! 表单英文名称 相对中文解译 Login 输入您的用户名(英文,字母,数字)     password 输入您的密码     Verify password 重复输入您的密码     First name 用来拿支票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外国人习惯名前姓后(拼音或英文) Last name 你身份证上的姓氏(拼音或英文)     Street Address 您的住址,可以用拼音,按外国人习惯,从小到大写清楚,至少要 中国的邮递员明白,例如: 广东省广州中山路3号,No.3,ZhongShan Road, Guangzhou,GuangDong     Zip/Postal Code 邮编,一定要写正确哦     State 居住的州,中国选[Not Selected]     Province 请填您居住的省份     Country 国籍China     E-Mail Address 能收到信的邮箱     Verify E-Mail Address 校验邮箱,再填一遍     Age 年龄 Gender 性别,Male男,Female女     Education 受教育程度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薪水     Industry 职业(不懂英文就任选一个)     Title 头衔(任选)     Please tell us why you use Internetcheck all that apply (你用Internet做什么,随便选就可以) What do you search for or buy online: (check all that apply) (你在网上找什么或者购买什么,随便选就可以) 接着的那个选项,如果有小勾, 代表你允许该公司向你的邮箱发送有关特价商品和公司声明的信息。一般还是选上吧!     Preferred check size 支票的数额,最少为50美元。刚开始是这个数额,当你拥有一定数量的下线后,你自然会将它提高。     Referred by 介绍人的用户名,请不要修改。     I have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M ember Agreement (我已经明白会员协议书的内容,一定要选上) 填完后检查一遍(除了Name和Referrer外,其他都可以后修改)接下来按一下\\\\\\\\\\\\\\\"Submit Registration\\\\\\\\\\\\\\\" 就进行注册了. 完成注册过程后一封确认信会发送到你的邮箱中,你的用户名和密码会包括在内。     ***下面开始安装广告插件 (这是赚钱关键的最后一步)*** 你必须下载一个名为:Cashfiesta.exe的小文件,大约为70K。(在你注册成功后,会收到 一封确认信,点击确认信中http://www.cashfiesta.com/php/download.php ;就可以下载或 者进入你的帐户(login;member), 找到\\\\\\\\\\\\\\\"Download\\\\\\\\\\\\\\\" 的字样,点击。将所需程序下载到你的硬 盘中)。     1. 下载以后,找到存放Cashfiesta.exe的路径... 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为Cashfiesta.exe文件 单独安装在一个文件夹下.这样有利于日后查找或删除它. 举例:在C:盘的根目录下建立 新文件夹,给文件夹起一个您认为好记的名字(注意必须是字母或数字!)     2. 接下来将您刚刚下载的Cashfiesta.exe文件剪切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3. 然后再打开文件夹找到Cashfiesta.exe文件,点击它!这时系统会自动安装这个Cashfiesta.exe文件.     4. 安装结束以后,Cashfiesta.exe文件会在桌面和工具栏同时出现一个绿色的图标,这时您已经安装成功了.     5. 启动Cashfiesta.exe,出现登陆对话框,输入您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您只需要输入他们就可以了好了, 耐心等待一会儿就有广告送过来,将鼠标移入广告的区域,左边的小人开始原地走动,任务栏上那个$符 号由红变绿。如果你看到这些,那么恭喜你了,它已经开始为你赚钱了。     另外,你千万别忘了到各个网站的留言板中,把本文内容全部复制、粘贴进去!多多益善 .这可是你增加 收入和成为黄金会员所必须的啊! 噢!记住把我的ID改成你的ID,发表出去。     【赚点累积得分的使用技巧】 广告条的使用广告条的左上方有Home,可进入该网站主页,CashFiesta POINTS,可显示自己 所得的点数, Referrals,显示自己的下线数目。     提示注意:广告条左角的小人在走动时,表示 在计费,如果小人停止了,请用光标点击小人,让它走动。 注意!!当广告条打开时,计算机 屏幕右下角启动条上会显示一个CASHSURFERS \\\\\\\\\\\\\\\"$\\\\\\\\\\\\\\\" 图标,当它是绿色时,表示在计费。- 正在赚点 (任务栏上的图标为绿色) 每隔一段时间,CASHSURFERS \\\\\\\\\\\\\\\"$\\\\\\\\\\\\\\\" 图标就会变红. - 停止赚点(任务栏 上的 \\\\\\\\\\\\\\\"$\\\\\\\\\\\\\\\" 图标为红色) 广告条在任务栏上的 \\\\\\\\\\\\\\\"$\\\\\\\\\\\\\\\" 图标变红或小人坐下时请在广告条上移动鼠标, 此时小人会拍拍手站起来走,如果不行请点击广告后在广告条上移动鼠标。     小人如果跑到广告条 里去就要点 击他,让他回到广告条左侧,否则不会继续放广告。 技巧:当小人开始走进广告条里 面时,在小人前方点击鼠 标他马上会回去,时间不会超过10秒。CashFiesta每月付款,50美元起 付,未满则累积至下月。     好了,以上是我和其他朋友一起推荐给大家的,至此您以后就可以一边冲浪一边赚钱啦!!! 现在让我们来算一个小帐目cashfiesta每2分钟一组广告,每小时600点,如果您能一天在线10个 小时,就能拥有6000点,每1000点您就能所得1.666美元。10个小时就可得到10美元,折合人民币按 8.2计算,也就是82元,这样您每个月就能拥有300美元=2460元(人民币). 赶快注册吧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yangxia1011现在我想真心地告诉你,凭我自己的努力,我5天就已经挣了3万点了,其实cashfiesta的赚钱途径 还有很多,比如游戏赚点,注册赚点等很多方法哦!当你注册了以后,自己到网站上去挖掘吧! 只要你 登陆了,网站就送0.41美金给你象我一样持之以恒地去发表文章,你总有一天会拥有数以万计的 下线会员,让大家都来一起努力吧!

网友B:
有兴趣1小时赚1.66美元吗?小弟赚钱之道(特别推荐)          小弟绝对没骗你们,如假包骂!!!大家一起赚钱!!!!乐趣多多!!!     有兴趣1小时赚1.66美元吗,装了宽带可别浪费哦 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    --------------------------------------------------------------------------------     朋友:耐心看吧,保证你绝不后悔!!! 需要买车买房吗?需要手机吗?需要电脑吗?唉别再想了!还是赚点钱吧! 有了钱什么事不能干?     按照下面的做保证有钱赚的。(有耐心,有信心才能做大事哟)     本人工作比较轻,一有时间就是上网。在网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各个网站都说能为你赚到很多钱呢,就连读一封E-mail点几回广告栏都 能挣到钱? 难以置信啊!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原来是广告商买单,在国外这早就流行了)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但想想对自已没有损失的事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人总该为自已去努力创造条件的!但我的身份是不能够泄露给外人的, 当然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因为回电是要付钱的噢)、信用卡号码等等重要信息都不能泄露的噢。     于是找了一个不要身份证、不要会员费,只要有个地址、电话号码就能挣到钱的网站,申请成了会员……(反正挣不到钱也不会吃亏。)     等了一个月,什么汇款单?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一想,无所谓了,反正也没吃亏!就当是鬼迷心窍一回吧!可一直到了第三个月…… 突然,汇款单到了, 200多美金?折合人民币不就是1600多了吗? 半信半疑。到了银行,交了几十元 的手续费,换回了1600多!真像做梦一样…… 买了一些一直想买的东东,这时我 才确信不疑。兴奋之余,又开始了我的宣传。不是宣传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吗? 果然,三个月后,又飞来了一张单子!--300多美金!真是难以置信!! 又过了 三个月上涨到了2400多美金。     这一切可都是真的,当然也离不开我自已的努力, 积极地有信心地发表文章,真诚地教人如何加入。     古人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啊!反正也不吃亏,试试看嘛!相信我,没错的!     加入方法很简单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     介绍的是一家利用网上冲浪时接受广告而赚钱的公司.CashFiesta公司是美国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市的一家新兴的从事互联网广告业务的公司,现与实力雄厚的 Explore Technologies及Inc公司合并, 服务没有使用时间限制.信誉绝对可靠!它位列网上广告公司的三甲之内,至今还没有网友投诉过!只要其注册会员在一边上网时,一边接收该公司发送过来的广告.就可以按其上网时间长短获得每小时0.6美 元(注:最低标准)的报酬.满50美元即会付款     此外,如果你将其介绍给别人,即发展下线,那么在你的下线流览上网时,你也可以从中获利。 具体来说 ,每一个会员 可以发展8层下线,你可以从第一层获得15的点数,从第二层获得7的点数,从第三层 到第五层获得5的点数,从第六层获得3的点数,从第七八层获得1的点数.假设你发展 了3个下线,而每个下线又发展了3个下线,你和你所有下线平均每天上网1个小时, 那么你的月收入就有2321美元了。     当然这需要你的时间和毅力。     注册方法如下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    本赚钱方法的最大好处: 1. 只要在线就计数,无论您在做什么。 2. 支持8级下线!稍加努力,就会出现下线贡献的点数远远超过自己所得点数的情况, 甚至自己不用,每月也会有一笔固定收入进帐,岂不快哉? 3. 注册一个指定站点得1000点。此方法简捷有效,但大多数朋友由于不认识英文而 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当有Sign Up字样时,不要吝惜那几分钟时间,简单填一些 表单,您就会发现自己的点数一下上涨了千余点! 4. 当你成为黄金会员(积聚黄金点到133点)时,你的报酬将大大增加. 成为黄金会员 的要求:得到黄金积分133分以上,得黄金积分的方法有,1.注册六个以上offer; 2.每天使用其广告条半小时以上;3.注册赚点10000点以上;4.根据你的下线情况 给你计算黄金积分等。 5. 另外,每个月根据你累积的点数, Cashfiesta.com会有Bonus给你。如,点数在 10000和20000之间,就可以得到额外的4000点,点数在30000以上,则可以得到额外 的7000点.好了,还是给你介绍详细的注册方法吧.申请方法及过程:申请时姓名、 住址、邮编等一定要真实,清楚, 否则收不到支票了.     注册方法如下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 请不要修改这个网址,因为要加入这个网站必须要有一个上线,也就是说即使你 修改了,你的积分会被视做无效,那么这些天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请您不要修改. 接 下来会出现一张注册表单,如果英文您不理解?下面是 提供的中文注释. 注意:请用英文或拼音填写!     这张注册表单是不支持中文注册的! 表单英文名称 相对中文解译 Login 输入您的用户名(英文,字母,数字)     password 输入您的密码     Verify password 重复输入您的密码     First name 用来拿支票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外国人习惯名前姓后(拼音或英文) Last name 你身份证上的姓氏(拼音或英文)     Street Address 您的住址,可以用拼音,按外国人习惯,从小到大写清楚,至少要 中国的邮递员明白,例如: 广东省广州中山路3号,No.3,ZhongShan Road, Guangzhou,GuangDong     Zip/Postal Code 邮编,一定要写正确哦     State 居住的州,中国选[Not Selected]     Province 请填您居住的省份     Country 国籍China     E-Mail Address 能收到信的邮箱     Verify E-Mail Address 校验邮箱,再填一遍     Age 年龄 Gender 性别,Male男,Female女     Education 受教育程度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薪水     Industry 职业(不懂英文就任选一个)     Title 头衔(任选)     Please tell us why you use Internetcheck all that apply (你用Internet做什么,随便选就可以) What do you search for or buy online: (check all that apply) (你在网上找什么或者购买什么,随便选就可以) 接着的那个选项,如果有小勾, 代表你允许该公司向你的邮箱发送有关特价商品和公司声明的信息。一般还是选上吧!     Preferred check size 支票的数额,最少为50美元。刚开始是这个数额,当你拥有一定数量的下线后,你自然会将它提高。     Referred by 介绍人的用户名,请不要修改。     I have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M ember Agreement (我已经明白会员协议书的内容,一定要选上) 填完后检查一遍(除了Name和Referrer外,其他都可以后修改)接下来按一下\\\\\\\\\\\\\\\"Submit Registration\\\\\\\\\\\\\\\" 就进行注册了. 完成注册过程后一封确认信会发送到你的邮箱中,你的用户名和密码会包括在内。     ***下面开始安装广告插件 (这是赚钱关键的最后一步)*** 你必须下载一个名为:Cashfiesta.exe的小文件,大约为70K。(在你注册成功后,会收到 一封确认信,点击确认信中http://www.cashfiesta.com/php/download.php ;就可以下载或 者进入你的帐户(login;member), 找到\\\\\\\\\\\\\\\"Download\\\\\\\\\\\\\\\" 的字样,点击。将所需程序下载到你的硬 盘中)。     1. 下载以后,找到存放Cashfiesta.exe的路径... 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为Cashfiesta.exe文件 单独安装在一个文件夹下.这样有利于日后查找或删除它. 举例:在C:盘的根目录下建立 新文件夹,给文件夹起一个您认为好记的名字(注意必须是字母或数字!)     2. 接下来将您刚刚下载的Cashfiesta.exe文件剪切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3. 然后再打开文件夹找到Cashfiesta.exe文件,点击它!这时系统会自动安装这个Cashfiesta.exe文件.     4. 安装结束以后,Cashfiesta.exe文件会在桌面和工具栏同时出现一个绿色的图标,这时您已经安装成功了.     5. 启动Cashfiesta.exe,出现登陆对话框,输入您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您只需要输入他们就可以了好了, 耐心等待一会儿就有广告送过来,将鼠标移入广告的区域,左边的小人开始原地走动,任务栏上那个$符 号由红变绿。如果你看到这些,那么恭喜你了,它已经开始为你赚钱了。     另外,你千万别忘了到各个网站的留言板中,把本文内容全部复制、粘贴进去!多多益善 .这可是你增加 收入和成为黄金会员所必须的啊! 噢!记住把我的ID改成你的ID,发表出去。     【赚点累积得分的使用技巧】 广告条的使用广告条的左上方有Home,可进入该网站主页,CashFiesta POINTS,可显示自己 所得的点数, Referrals,显示自己的下线数目。     提示注意:广告条左角的小人在走动时,表示 在计费,如果小人停止了,请用光标点击小人,让它走动。 注意!!当广告条打开时,计算机 屏幕右下角启动条上会显示一个CASHSURFERS \\\\\\\\\\\\\\\"$\\\\\\\\\\\\\\\" 图标,当它是绿色时,表示在计费。- 正在赚点 (任务栏上的图标为绿色) 每隔一段时间,CASHSURFERS \\\\\\\\\\\\\\\"$\\\\\\\\\\\\\\\" 图标就会变红. - 停止赚点(任务栏 上的 \\\\\\\\\\\\\\\"$\\\\\\\\\\\\\\\" 图标为红色) 广告条在任务栏上的 \\\\\\\\\\\\\\\"$\\\\\\\\\\\\\\\" 图标变红或小人坐下时请在广告条上移动鼠标, 此时小人会拍拍手站起来走,如果不行请点击广告后在广告条上移动鼠标。     小人如果跑到广告条 里去就要点 击他,让他回到广告条左侧,否则不会继续放广告。 技巧:当小人开始走进广告条里 面时,在小人前方点击鼠 标他马上会回去,时间不会超过10秒。CashFiesta每月付款,50美元起 付,未满则累积至下月。     好了,以上是我和其他朋友一起推荐给大家的,至此您以后就可以一边冲浪一边赚钱啦!!! 现在让我们来算一个小帐目cashfiesta每2分钟一组广告,每小时600点,如果您能一天在线10个 小时,就能拥有6000点,每1000点您就能所得1.666美元。10个小时就可得到10美元,折合人民币按 8.2计算,也就是82元,这样您每个月就能拥有300美元=2460元(人民币). 赶快注册吧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qinshuyou2003现在我想真心地告诉你,凭我自己的努力,我5天就已经挣了3万点了,其实cashfiesta的赚钱途径 还有很多,比如游戏赚点,注册赚点等很多方法哦!当你注册了以后,自己到网站上去挖掘吧! 只要你 登陆了,网站就送0.41美金给你象我一样持之以恒地去发表文章,你总有一天会拥有数以万计的 下线会员,让大家都来一起努力吧!

网友C(2004-02-27):
不需使用任何硬件和软件,高速读写PLC数据据(I/O、DB块),只需使用java编程即可,本人可以提供有偿服务,请参考本人网站http://yknet.unicycli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