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

楼主(2004-02-27):
ABB37KW变频器拖动7.5KW电机是否可以?如不可以的话,要多大的变频器;要是可以的话,应当怎样设置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和输出电流,是四台电机的总功率及总电流,还是一台电机的功率及电流?请各位前辈赐教!谢谢!

楼主:
功率呢 要是电机的型号不一样 但是必须要用同一台变频器拖动是 应当如何应用呢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型号不一样可以吗?? 最好还是单独控制吧!!!

网友B:
四台是干什么用的。工艺上的要求?

楼主:
是控制传输线的 要求时起时停 且控制的速度不一样 速度的给定信号来源于手动电位器

楼主:
请求各位高手支招 谢谢

网友C:
37KW到是没用过,向5。5KW拖2。2电机到是用过。

楼主:
那你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D:
11KW变频器拖动7.5KW的主机和两条1.1KW的输送带就用过,变频器输出级用接触器控制三台电机的不同时起停,一直使用好象没有问题。是否功率匹配就可以了呢?

楼主: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E(2007-07-19):
其实主要要考虑总电流和总功率,如果是同时工作必须设置成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