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AC的问题

楼主(2004-02-27):
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有一个输入设备与计算机通过串口与计算机相连,想通过按该设备上的键盘向PMAC发送指令从而达到控制电机运动的目的,当按下某一个键时电机以某一设定的速度运动,松开时,电机停止运动。但是又不想把该设备发到计算机的指令改编为程序重复下载到PMAC来实现。 该怎么办呢? 请教高人!焦急等待中

网友A(2004-01-09):
用中断可不可以?

网友B:
可否在PMAC的运动程序中加入键盘功能?

网友C(2004-02-27):
这个应该很简单,在VC等编程中识别某键按下的标志后, 发一个运动代码到PMAC中,然后紧接着发执行指令;当 为某键的松开标志时,再向PMAC发出停止指令。

网友D:
有没有PMAC的说明书